国产半桥驱动芯片EG3013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8-03-30):
输出端的C3、C4是不是应该是10K级的电阻呀,电容岂不是使边沿变缓了?好像其他的这种半桥驱动芯片,这里都是电阻,防止驱动悬空的时候MOS管误导通

网友A:
IR2104用着不好么?

网友:
是电阻,肯定图画错了,GS之间放个103电容,恐怕只能以1K以下的频率驱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R2104用着不好么?

IR2104,7毛能买到吗?

网友:
是电容啊,在电动车行业就是这样用的,这样用是有道理的,PWM的频率也在10-20K范围的,最好再并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2104,7毛能买到吗?

谢谢帮顶;IR2104还必须使用外部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IR2104还必须使用外部的肖特基二极管

这个IC,最好也要加上FR107。
103的电容我改一472。大量用在电单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