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时丝印会覆盖到临近的板,超边界的丝印如何删除?

楼主(2018-03-30):
软件:AD9,谢谢。

网友:
改封装也行,删掉超出边界的部分丝印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比如DB9座子,那个接口部分的丝印肯定要突出板外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丝印突出需要修改的器件,双击后把:LOCK Prims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随意删除这个器件的任意部分了,一点点删,完了再回去把勾搭上,以免不小心误删其它需要的部分。我的是99se

网友:
双击需要修改的封装去掉lock primitives选项,就可以修改了。改完再勾选上。

楼主:
谢谢,4/5楼的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