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采用结构体和共用体配合的方式存储参数

楼主(2018-03-30):
经常用flash、EEROM保存参数。最笨的办法就是自己计算每一个变量的位置,一个个写入,这个办法效率极其低下,每次修改都要改 一大堆 东西。后来采用结构体和共用体配合的方式,效率高很多。其实论坛里很多人都用这个办法,我做了一些修改,特此分享。欢迎指正!
大概思路:结构体里面放置各种参数变量,在写一个共用体,把刚才的结构体和一个数组放一起,这样数组和结构体公用内存,其数据就可以相互访问了。
此处以芯片内部flash读写为例,见图

网友A:
一直这样写,但是好像有种说法,软件中最好不要用联合,目前我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这样写,但是好像有种说法,软件中最好不要用联合,目前我做不到。

不会吧,我看DSP底层代码还有STM32底层代码有很多联合体啊

网友B:
不用联合体是MISRA规范的要求

网友:
用强制指针转换也可以,最愁的就是结构体 联合共用体的命名~一层套一层

网友C:
还有个问题就是要考虑对齐~

网友:
MISRA規範開起來NXP ST的庫都是N千個錯誤

网友:
一个个定义地址确实麻烦,好处是数据出错好查找,保存速度快,采用结构体和共用体配合的方式存储参数存储需要整个区域存储或者读取,运行效率会慢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联合体是MISRA规范的要求

为什么不让用,会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D:
合体相关的细节:
  1)联合体的末尾有多少个填充单元
  2)联合体的各个成员如何对齐
  3)多字节的数据类型高低字节如何排放顺序
  4)如果包含位字段 (bit-field),各位如何排放
因为这四个原因在不同系统、不同编译器下有太多可能,所以MISRA直接就不准使用了。

网友E:
你这个联合体真繁琐,我都这样用的:
typedef union {
        struct SysParaStruct;
        unsigned char buff[];
} SysParaUnion;

当然,匿名联合的#pragma anon_unions是要开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体相关的细节:
  1)联合体的末尾有多少个填充单元
  2)联合体的各个成员如何对齐

有道理,用指针强制转换的方式替代共用体怎么样?

网友:
这种方式有个缺点:
会吧很多不相关的东西弄到一块去,
比如,我有个变量是模块A的变量Av中的, 有个变量Bv是模块B中的, 把这些变量弄到一个结构体里面去,感觉有点混乱。
以前我做了一个自动分配方案。
直接这么用就可以了  registe_eep(Bv);  save_to_eep(&Bv); load_from_eep(&Bv)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用指针强制转换的方式替代共用体怎么样?

你觉得联合体需要考虑的事情指针就不需要考虑了?用指针坑还更多些。

网友:
联合就是直接把C降到汇编的思维去了。
所以,少用,不用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问题就是要考虑对齐~

写和读都用一样的共用体 就不用考虑对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用指针强制转换的方式替代共用体怎么样?

MISRA同样禁止不同类型的指针采用强制转换

网友:
C菜,不会这么用。一直都是平铺的数组,一个个变量定义好地址。我知道我很low。

网友:
我也是这样用的,可以少敲几句代码

网友:
看了TI的代码也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写和读都用一样的共用体 就不用考虑对齐了

对的,要是强制指针转换,就得关注,之前被坑过~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要是强制指针转换,就得关注,之前被坑过~哈哈哈

进一次就不会进第二次了

网友:
个人都是“结构体+指针强转”,感觉这样操作似乎稍微麻烦点了。

网友(2019-06-28):
我是定义一个结构体,存时将这个结构体按字节存储,读也是,没这么复杂。缺点就是每次读写都会全部操作

网友:
不错,这个操作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将结构体的指针强制转换成unsigned int *,存的时候直接使用word存,取的时候直接word取,在STM32上这么处理,结构体都会自动对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合体相关的细节:
  1)联合体的末尾有多少个填充单元
  2)联合体的各个成员如何对齐

结构体也有一样的问题。将结构体/联合体直接传到另外一个第三方独立编译的程序,都有可能遇到这些问题,包括用不同版本编译器编译出来的静态库/动态库,其他机器等等。

网友:
谢谢,联合体,结构体存储的经验

网友:
取结构体地址直接强制类型转换不是更简单些?

网友:
可以看看CH376的库,我也是从那知道有这种写法

网友:
这个方法我们一直在用,特别是配合文件系统,把整个配置文件的参数,都定义为一个结构体,重文件直接读到结构体中;写入时把结构体直接写入到文件系统; 保存参数不大时非常好用;

网友:
额,这个方法相对比较复杂。
offsetof函数就是用来专门获取结构体变量的偏移地址,很好用。

网友:
有隐患,还好现在是Flash,一旦产品大量上市,有可能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网友(2020-05-13):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联合体真繁琐,我都这样用的:当然,匿名联合的#pragma anon_unions是要开启的。 ...

使用STM8的代码移植到STM32中用到联合体,没有开启匿名联合的#pragma anon_unions。结果一直报错。谢谢。

网友G(2020-06-16):
没看懂,这样除了省一点点时间以外,对比直接定义并使用结构的优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看懂,这样除了省一点点时间以外,对比直接定义并使用结构的优点在什么地方? ...

使用参数的时候用结构体中的参数
写入FLASH和从FLASH读取出来的时候用buffer,这样保持固定的数据格式
我在FLASH操作也是用这种方式,MCU内部使用问题不大,要传输的话根本不敢用,不同的系统编译选项对应关系不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使用参数的时候用结构体中的参数
写入FLASH和从FLASH读取出来的时候用buffer,这样保持固定的数据格式
我 ...

整体读写,和用指针指向结构体的首成员访问其实没有区别,反而定义了一堆东西牺牲了可读性和维护性  囧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