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苍老师,发布神舟K580P I7 D1自己修改的BIOS

楼主(2018-03-30):
修改备忘:
A:原始bios来源自太平洋论坛,kongfanfu版主已经加好slic的272版本
B:致敬 苍 老  师  logo
C:修改微码为intel最新,解决漏洞问题,性能影响未知,131版本bios性能最好,跑分也高,but,热,我选272!
D:压缩包里有ME7的升级包,可以升级到ME7的最新版本,bat你懂得
E:运行InsydeFlash.exe会自动升级TWHSU272.BIN,这是刷新bios部分,TWHSU272.BIN文件同(TWHSU272苍老师logo&修改微码漏洞),ME升级参考 步骤D,版本控建议bios和me都升级
F:合成好了编程器固件,用于维修主板,直接编程器刷!me有两个版本,7和8,7是绝对可用的,8则一个使用7的合成工具替换8的me部分合成,另一个使用8的合成工具参考7的设置合成
为什么呢?本来打算HM65芯片组研究上三代的cpu来着,后来发现买个3代u费钱,留给有心人试试吧!可能主板需要改装。。。。。,别问为什么,我看图纸猜的。。。。
G:本来打算解锁菜单的,太费劲,国外大神的工具下载不来,发邮件还没有回,暂时放着吧!反正一般人也用不着

网友:
感觉完全看不懂。 小白一个。

楼主:
修改备忘:
A:原始bios来源自太平洋论坛,kongfanfu版主已经加好slic的272版本
B:致敬 苍 老  师  logo
C:修改微码为intel最新,解决漏洞问题,性能影响未知,131版本bios性能最好,跑分也高,but,热,我选272!
D:压缩包里有ME7的升级包,可以升级到ME7的最新版本,bat你懂得
E:运行InsydeFlash.exe会自动升级TWHSU272.BIN,这是刷新bios部分,TWHSU272.BIN文件同(TWHSU272苍老师logo&修改微码漏洞),ME升级参考 步骤D,版本控建议bios和me都升级
F:合成好了编程器固件,用于维修主板,直接编程器刷!me有两个版本,7和8,7是绝对可用的,8则一个使用7的合成工具替换8的me部分合成,另一个使用8的合成工具参考7的设置合成
为什么呢?本来打算HM65芯片组研究上三代的cpu来着,后来发现买个3代u费钱,留给有心人试试吧!可能主板需要改装。。。。。,别问为什么,我看图纸猜的。。。。
G:本来打算解锁菜单的,太费劲,国外大神的工具下载不来,发邮件还没有回,暂时放着吧!反正一般人也用不着

火狐的附件添加咋没跳出来呢?继续尝试修改。。。。,把附件加上,纯文本√去掉,好了!

网友A:
怎么致敬?图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致敬?图来一个

满足你!开机logo

网友:
666 开机logo可以这么大?

网友:
这图明显不行,苍老师真正的特点是德艺双馨……
就放个漂亮的妹子的话,可以放其他啊……
话说能够32位色吗?

网友B:
可以放个养眼的吗?这个图片开机如何干活?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

网友:
这个bios模块提取,合并是用什么工具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工作之余和苍老师谈心也是极好的。

网友:
bios要开机瞬间才能看。。。反复开机么

网友C:
电脑会不停重启么?

网友D:
华擎主板Z270 Killer SLI,有没有办法改BIOS上8代CPU?

网友:
记得以前自己刷bios,换bios的开机界面等,现在已经很少弄这些了

楼主:
华擎的板子直接官网找bios吧?没有的话我试试改一个,八代肯定可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擎主板Z270 Killer SLI,有没有办法改BIOS上8代CPU?

华擎的板子直接官网找bios吧?没有的话我试试改一个,八代肯定可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会不停重启么?

看你的信仰有多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放个养眼的吗?这个图片开机如何干活?

非也,关二爷下棋刮骨疗毒,零零七看片凿子挖弹头,你才看张图就无法工作?too young too  simp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擎主板Z270 Killer SLI,有没有办法改BIOS上8代CPU?

给你改好了上8100的BIOS,愿意一试吗?买好了u,告诉我

楼主:
不停的的patch,最后居然出来了,me漏洞自己承担吧

网友:
学习了,还没玩过这个

网友:
都这么多年了 一直没真正看过苍老师作品

楼主:
自从用了苍老师的bios,那看片速度,必须杠杠的

网友:
致敬苍老师  +1

网友:
我是来学习技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你改好了上8100的BIOS,愿意一试吗?买好了u,告诉我

谢谢你!据有人估计i3-8100是7代i5裁剪来的(比如去掉了超线程等等),所以BIOS修改难度稍低一点点。

200系主板上8代CPU,目前是否仅限于i3-8100,还没有通用的办法?(打算以后价格合适时海淘个8代的i5或i7。)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据有人估计i3-8100是7代i5裁剪来的(比如去掉了超线程等等),所以BIOS修改难度稍低一点点。

20 ...

也可以上超线程的,屏蔽引脚,也可以换6核的微码

网友:
精神可嘉

楼主:
屏蔽引脚可以上,其实我觉得还是intel高明,芯片组更新换代,想换cpu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据有人估计i3-8100是7代i5裁剪来的(比如去掉了超线程等等),所以BIOS修改难度稍低一点点。

20 ...

我发到论坛了!你自取,纯玩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到论坛了!你自取,纯玩票了

好的,谢谢了!下载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