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适合DELL3668台式机用的串并口卡,控制01雕机

楼主(2018-03-30):
01雕刻机买了很久了,大部分都是闲置状态,偶尔用一下也是用手动控制的,主要是笔记本都没有并口,刚从狗东上买了一台DELL 3668的台式机,没有并口,主板只有2个PCIE*1插槽和1个PCIE*16插槽,独立显卡已经把PCIE*16插槽占用了,现求PCIE*1的串并口卡,而且需要完美支持驱动雕刻机,求推荐,谢谢!

网友:
换电脑吧,买个带PCI插槽的,然后加一个维宏的控制卡,比mach3好用多了

楼主:
电脑刚买到手,更换是不行了,只能搞个串并口卡,话说现在的电脑都是带WIN10系统,想要换成win7的系统,搞得生不如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刚买到手,更换是不行了,只能搞个串并口卡,话说现在的电脑都是带WIN10系统,想要换成win7的系统,搞 ...

貌似还有个不幸的消息,mach3貌似只支持32bit系统

网友:
之前的主板也没有并口,买了块PCI-转并口卡,也用着可以,如果楼主,送你了。我现在弄了个专用。小主机

楼主:
多谢,我公司也有串并口卡的,之前也是用在其他DELL电脑上的,只是运行不太兼容,抽空我装上试试,这个卡网上价位从30多到300多的都有,搞不清区别,工控小主机我也有一个,只是好久没动了,改天拿出来看看还能不能用

网友:
维宏卡装pci槽,找二手老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