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通过4G模块接入网络,如何远端实现登陆?

楼主(2018-03-31):
请教一下各路大神,我有两台linux系统设备通过4G连网,
如果需要远程登陆如何实现,我有个自己的公网主机和域名,能不能实现中转?

网友:
花生壳或者P2P吧

网友A:
我用的n2n,直接组成一个大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n2n,直接组成一个大网。

n2n有教程吗?

网友C:
内网穿透系列——N2N(简单的P2P组网方案)
一.介绍

前面介绍的其实内网穿透方案更大意义上是端口转发或者反向代理,而这次要提的,则是P2P组网方案,要知道P2P在打洞穿透方面优势是挺大的,而且成功打洞之后不通过第三方服务器直接连接,能够不受第三方服务器的带宽限制,而如果没有成功打洞,则可以通过第三方服务器中转,进退皆有路,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在这一类P2P VPN中比较出名的几种有N2N、Tinc、PeerVPN以及ZeroTier,本次介绍的是N2N。

N2N是开源的,其作者是Ntop作者Luca Deri,也是个牛人,可惜的是他现在已经不再维护N2N,也不知道是啥原因,不过还好开源社区有其他人加入了维护,并且已经成熟了,Bug也没啥太严重的,所以没啥问题,还是挺好用的,N2N分为SuperNode和EdgeNode,前者被称为超级节点,能够在EdgeNode之间建立握手并为无法直连的EdgeNode中转数据,是网络的核心部分。当然由于SuperNode的重要性,N2N支持为EdgeNode指定多个SuperNode,以便组成更复杂的网络,并且防止单个SuperNode出问题导致的整个网络瘫痪。

二.安装配置

N2N的安装其实挺简单的,因为没太多依赖

yum groupinstall "Development tools" -y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meyerd/n2n
cd n2n/n2n_v2
mkdir build
cd build
cmake ..
make
make install
yum groupinstall "Development tools" -y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meyerd/n2n
cd n2n/n2n_v2
mkdir build
cd build
cmake ..
make
make install
然后就装好了,会生成supernode和edge两个可执行程序,看看名字就知道一个是SuperNode一个是EdgeNode

需要了解一点,EdgeNode和SuperNode是不冲突的,所以在SuperNode的机器上是可以同时运行EdgeNode的,所以这个网络可以搞得很复杂的说,就看你需求了。

对了,在相同平台下编译的supernode和edge文件直接拷贝过去就能跑,不用再次编译,所以……你懂的

服务端的运行很简单,最少情况下只需要指定一个参数就行

supernode -l UDP监听端口

#参数说明
-f 前台运行
-u 指定运行所用的UID
-g 指定运行所用的GID
-v 输出比较详细的log
supernode -l UDP监听端口

#参数说明
-f 前台运行
-u 指定运行所用的UID
-g 指定运行所用的GID
-v 输出比较详细的log
那么接下来就是EdgeNode了,这个的参数就比较多了

edge -d 虚拟网卡名 -a 10.0.0.1 -c testnet -k senrame -l 1.2.3.4:1234

#参数说明
-d 虚拟网卡名
-a [static:|dhcp:]虚拟网段(IP),static模式其实可以不用加那个static: 直接写IP就行
-c 用于区分节点的社区(组)名
-k 用于加密的字符串
-K 用于加密的Key文件,和-k不能共存
-s 子网掩码
-l supernode的IP:端口,可以指定多个supernode的
-i NAT打洞间隔
-b 当使用DHCP时定期刷新IP
-p 指定本地端口
-u 指定运行所用的UID
-g 指定运行所用的GID
-f 前台运行
-m 为虚拟网卡指定MAC地址
-r 启用包转发,当-a指定DHCP时需要启用
-E 接收组播MAC地址
-v 输出比较详细的log
-t 指定用于管理的UDP端口
edge -d 虚拟网卡名 -a 10.0.0.1 -c testnet -k senrame -l 1.2.3.4:1234

#参数说明
-d 虚拟网卡名
-a [static:|dhcp:]虚拟网段(IP),static模式其实可以不用加那个static: 直接写IP就行
-c 用于区分节点的社区(组)名
-k 用于加密的字符串
-K 用于加密的Key文件,和-k不能共存
-s 子网掩码
-l supernode的IP:端口,可以指定多个supernode的
-i NAT打洞间隔
-b 当使用DHCP时定期刷新IP
-p 指定本地端口
-u 指定运行所用的UID
-g 指定运行所用的GID
-f 前台运行
-m 为虚拟网卡指定MAC地址
-r 启用包转发,当-a指定DHCP时需要启用
-E 接收组播MAC地址
-v 输出比较详细的log
-t 指定用于管理的UDP端口
如果创建虚拟网卡出问题了,可以尝试手动创建

yum install tunctl -y
tunctl -t 虚拟网卡名
yum install tunctl -y
tunctl -t 虚拟网卡名
然后使用-d指定虚拟网卡名,-m指定MAC来连接,至于uid和gid这个你不是root的情况下可以研究下

另外如果运行在后台的情况下要看问题,可以在/var/log/message文件中查看日志

正常情况下在配置完supernode和edge后就能正常连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网穿透系列——N2N(简单的P2P组网方案)
一.介绍

好像很好用的样子....mark

楼主:
楼上的谢谢,在网络上也搜了一点资讯
内网穿透、远程控制、端口映射,八种方法汇总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147793
我打算研究一下frp
frp 是一个可用于内网穿透的高性能的反向代理应用,支持 tcp, udp, http, https 协议。
https://github.com/fatedier/frp/blob/master/README_zh.md

网友:
两台蒲公英路由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n2n有教程吗?

n2n很简单,没啥教程,它的原理就是在机器上虚拟一块网卡,联通其它设备上的同等n2n节点。因为是单独的一块网卡,所以不同于内网穿透,映射之类的,它是所有端口都通的。有意思的是这货还有点p2p的样子,一般情况下直接在节点之间通信,不需要通过服务器中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谢谢,在网络上也搜了一点资讯
内网穿透、远程控制、端口映射,八种方法汇总
https://zhuanlan.zhihu ...

就用frp吧,绝对好用,多平台支持, 我在安卓盒子里都安装了一个,实现远程adb,局网内的其他机器也能穿透.

go写的,路由器也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