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大数据通信问题

楼主(2018-03-31):
W5500大数据通信问题,问题是这样的,stm32f103rct6+w5500做服务器,然后移植官方的工程,pc端做客户端,整个通信流程是这样一个流程

楼主(2018-08-15):
使用最新的库就解决了

网友(2018-03-31):
然后呢, 你问题呢?

楼主:
还没有写完,按了下Ctrl+enter就发出去了,接上面吧,问题是这样的,当pc端往服务器写入大量的数据时,发现数据丢失,而且再连接就连接失败了,等下,我把我测试的工程放出来,希望高手出现啊

楼主:
我这边的流程是这样的,经过一系列的初始化后,进入while(1)循环,用查询的方式去处理各种事件,进入循环先进行socket的初始化,如果初始化成功后,便开始监听客户端的连接,也就是进入listen函数,在往下就是监听客户端有没有数据发送了,如果有数据,便会进入SOCK_ESTABLISHED,收发数据,问题就出现在收发这块上面,接收数据后,往客户端回传的时候,发现数据总数在do
  {
    freesize = getSn_TX_FSR(s);
    status = IINCHIP_READ(Sn_SR(s));
    if ((status != SOCK_ESTABLISHED) && (status != SOCK_CLOSE_WAIT))
    {
      ret = 0;
      break;
    }
    printf("%d\r\n",freesize);
    printf("%d\r\n",status);
  } while (freesize < ret);这个里面出不来,但是socket那边已经把它close了,就造成了,上一个任务一直存在,下一个任务无法下发的尴尬境地

楼主:
不好意思,刚刚操作失误,还没有发完,现在发完了

楼主:
吼吼,没人来啊,自己顶下,不用沉啊

网友(2018-08-15):
引用 楼主:
使用最新的库就解决了

最新的库版本是多少?在哪儿找的

网友(2018-11-24):
楼主这么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