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L151 HALT唤醒后ADC异常

楼主(2018-03-31):
//ADC采集通道
#define ADC_MAX_CHAN  10        //通道总数

#define ADC_PORT_MP0  GPIOA
#define ADC_PINS_MP0  GPIO_Pin_4

#define ADC_PORT_MP1  GPIOA
#define ADC_PINS_MP1  GPIO_Pin_7

#define ADC_PORT_MA0  GPIOA
#define ADC_PINS_MA0  GPIO_Pin_5

#define ADC_PORT_MA1  GPIOA
#define ADC_PINS_MA1  GPIO_Pin_6

#define ADC_CHAN_MA0  ADC_Channel_1
#define ADC_CHAN_MA1  ADC_Channel_0

#define ADC_PORT_RP0  GPIOD
#define ADC_PINS_RP0  GPIO_Pin_2

#define ADC_PORT_RP1  GPIOB
#define ADC_PINS_RP1  GPIO_Pin_1

#define ADC_PORT_RA0  GPIOD
#define ADC_PINS_RA0  GPIO_Pin_3

#define ADC_PORT_RA1  GPIOB
#define ADC_PINS_RA1  GPIO_Pin_0

#define ADC_CHAN_RA0  ADC_Channel_19
#define ADC_CHAN_RA1  ADC_Channel_18

#define ADC_PORT_FP0  GPIOB
#define ADC_PINS_FP0  GPIO_Pin_2

#define ADC_PORT_FP1  GPIOB
#define ADC_PINS_FP1  GPIO_Pin_5

#define ADC_PORT_FA0  GPIOB
#define ADC_PINS_FA0  GPIO_Pin_3

#define ADC_PORT_FA1  GPIOB
#define ADC_PINS_FA1  GPIO_Pin_4

#define ADC_CHAN_FA0  ADC_Channel_15
#define ADC_CHAN_FA1  ADC_Channel_14

#define ADC_PORT_LP0  GPIOB
#define ADC_PINS_LP0  GPIO_Pin_6

#define ADC_PORT_LP1  GPIOF
#define ADC_PINS_LP1  GPIO_Pin_1

#define ADC_PORT_LA0  GPIOB
#define ADC_PINS_LA0  GPIO_Pin_7

#define ADC_PORT_LA1  GPIOF
#define ADC_PINS_LA1  GPIO_Pin_0

#define ADC_CHAN_LA0  ADC_Channel_11
#define ADC_CHAN_LA1  ADC_Channel_24

#define ADC_PORT_BP0  GPIOD
#define ADC_PINS_BP0  GPIO_Pin_4

#define ADC_PORT_BP1  GPIOD
#define ADC_PINS_BP1  GPIO_Pin_7

#define ADC_PORT_BA0  GPIOD
#define ADC_PINS_BA0  GPIO_Pin_5

#define ADC_PORT_BA1  GPIOD
#define ADC_PINS_BA1  GPIO_Pin_6

#define ADC_CHAN_BA0  ADC_Channel_9
#define ADC_CHAN_BA1  ADC_Channel_8

//按顺序排列,方便模块化
GPIO_TypeDef*       ADCPORTSel[ADC_MAX_CHAN] = {ADC_PORT_MP0,ADC_PORT_MP1,ADC_PORT_RP0,ADC_PORT_RP1,ADC_PORT_FP0,ADC_PORT_FP1,ADC_PORT_LP0,ADC_PORT_LP1,ADC_PORT_BP0,ADC_PORT_BP1,};
GPIO_Pin_TypeDef    ADCPINSSel[ADC_MAX_CHAN] = {ADC_PINS_MP0,ADC_PINS_MP1,ADC_PINS_RP0,ADC_PINS_RP1,ADC_PINS_FP0,ADC_PINS_FP1,ADC_PINS_LP0,ADC_PINS_LP1,ADC_PINS_BP0,ADC_PINS_BP1,};
ADC_Channel_TypeDef ADCCHANSel[ADC_MAX_CHAN] = {ADC_CHAN_MA0,ADC_CHAN_MA1,ADC_CHAN_RA0,ADC_CHAN_RA1,ADC_CHAN_FA0,ADC_CHAN_FA1,ADC_CHAN_LA0,ADC_CHAN_LA1,ADC_CHAN_BA0,ADC_CHAN_BA1,};

GPIO_TypeDef*       ADCPORTCH[ADC_MAX_CHAN]  = {ADC_PORT_MA0,ADC_PORT_MA1,ADC_PORT_RA0,ADC_PORT_RA1,ADC_PORT_FA0,ADC_PORT_FA1,ADC_PORT_LA0,ADC_PORT_LA1,ADC_PORT_BA0,ADC_PORT_BA1,};
GPIO_Pin_TypeDef    ADCPINSCH[ADC_MAX_CHAN]  = {ADC_PINS_MA0,ADC_PINS_MA1,ADC_PINS_RA0,ADC_PINS_RA1,ADC_PINS_FA0,ADC_PINS_FA1,ADC_PINS_LA0,ADC_PINS_LA1,ADC_PINS_BA0,ADC_PINS_BA1,};

//读到的当前数据
uint16_t recCurVal[ADC_MAX_CHAN];

void GetADCValue(unsigned char ch)
{
        uint16_t temp=0;

        if(ch<ADC_MAX_CHAN)                                                                                                    //防止越界跑飞
        {
                  GPIO_Init(ADCPORTCH[ch], ADCPINSCH[ch], GPIO_Mode_In_FL_No_IT);                                //设置ADC脚为输入
                ADC1_Init();
                  GPIO_SetBits(ADCPORTSel[ch], ADCPINSSel[ch]);                                                                //打开电源
                ADC_ChannelCmd (ADC1,ADCCHANSel[ch],ENABLE);                                                                //使能
                Delay(50);                                                                                                    //延时,电容充电要时间,约5ms
                ADC_SoftwareStartConv (ADC1);                                                                                                //开启软件转换
                while(!ADC_GetFlagStatus (ADC1,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ADC_ClearFlag (ADC1,ADC_FLAG_EOC);                                                                                        //清除相关标识
                temp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获取转换值
                GPIO_ResetBits(ADCPORTSel[ch], ADCPINSSel[ch]);                                                                //关闭电源
                ADC1_Closed();
                GPIO_Init(ADCPORTCH[ch] , ADCPINSCH[ch] ,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设置ADC脚为输出低

                recCurVal[ch] = temp; //保存数据

                #ifdef DEBUG
                temp = temp*3000UL/4095UL;        //转换成电压值
                USART1_SendInt(ch,temp);
                #endif
        }
}

void mai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aaa=0;
        PWR_FastWakeUpCmd(ENABLE);  //快速唤醒使能
    RTC_Config();
        PowerOn_Init();
        aaa = 0;
        while (1)
        {
                GetADCValue(aaa);
                if(++aaa>=9) aaa = 0;
                GPIO_ResetBits(LED_PORT,LED_PINS);
                halt();
                GPIO_SetBits(LED_PORT,LED_PINS);
        }
}

程序如上,问题在于:
1:如果人为的用 GetADCValue(0);  或者GetADCValue(1);  或者GetADCValue(3); 等,串口打印ADC读到的数据完全没有问题
2:如果像上面那样用一个变量控制,则第一个  GetADCValue(0); 和 GetADCValue(7);数据是正确的,其他数据为0或者很小(小于5)
求解

网友A:
MCU刚唤醒ADC还没醒吧。忽略掉第一次的数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刚唤醒ADC还没醒吧。忽略掉第一次的数据试试。

感谢热心帮助,原因找到了。就是使能一个通道后要使用另外一个通道,必须关掉当前通道,否则出现以上莫名其妙的问题。也就是用完后加上ADC_ChannelCmd (ADC1,ADCCHANSel[ch],DISABLE);                                                                //关闭使能
就可以了

网友B(2019-03-01):
楼主解决问题后,还来解释如何解决的。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后,还来解释如何解决的。非常棒

哈!谢谢夸奖哈!只是举手之劳。也方便他人和自己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快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