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开发可以用swd吗?

楼主(2018-03-31):
还是说必须jtag?

网友A:
arm9只能jtag

网友:
jitag都少了,直接usb或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9只能jtag

谢谢!看来第一版只能牺牲空间留个jtag口了

网友:
JTAG口也可以只留6pin线啊

网友(2018-10-29):
裸奔用JTAG接口调试底层,跑系统的话,用太网或者USB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