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msi笔记本hdmi接口坏了,又知道怎么修的不

楼主(2018-04-01):
我的笔记本是gp62 6qg-1071xcn
之前用hdmi转VGA线是用过的,后来用着用着,经常外接显示屏就不亮,重新插拔一下就行,现在彻底崩溃,坏了,貌似过了保质期咋整,

网友:
拆开看看 有没有虚焊

网友A:
很可能是你的HDMI转VGA的线坏了,找个HDMI显示器直接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你的HDMI转VGA的线坏了,找个HDMI显示器直接接上试试

线好的,电脑坏的

网友:
投屏不妨用小米,钉钉之类的。。

网友:
买个USB借口的 看文字应该凑合

网友B:
是单独的一块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单独的一块小板

回头我拆开看看

网友:
USB3.0接口的显卡,不过就只能显示一下文字,刷新率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