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 pwm频率选用问题

楼主(2018-04-01):
请教:

   磁悬浮选用的pwm频率是根据 线圈的电感量来计算的吗?

   一般的磁悬浮线圈是3.7mh, 使用什么公式计划的pwm频率?

  (目的是选用一个合适的频率,在线圈处得到一个稳定的吸力)

网友:
像这种电感相对比较大的线圈,用20KHz的PWM频率就完全可以了,既可以保持电流连续性,又不会有可听闻的噪音。
还有一点,吸力取决于磁场的强度,当然也表现为电流的大小,这个和PWM频率没有本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