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JA1050非隔离CAN带75个节点这样组网会翻车吗(内有拓扑图)

楼主(2018-04-01):
各位请看图。
线缆现在有两个备选方案,目前未敲定。
一是图中的灰排线,二是用成品网线,但网线只能分配一组双绞线做CAN线缆。

主要是想让大家帮看看,这样组网究竟CAN带载能力够不够,会不会翻车?

网友:
总感觉这种几个支路并接要翻车,完全串联是否好些?

网友:
较多节点的CAN链路只能串接,这样通讯可靠性高。

网友:
串并联不太靠谱   另外,负载电阻太小   总电阻起码不要低于50吧

网友:
关注下,将来可能用的节点比楼主还要多一些,找了几家方案商都说这个跟布线关系很大,然后加价

网友:
建议所有从机全部串联,最后并到主机上(终端电阻加在两端)。最好不用这种软排线,采用带屏蔽的双绞线。

网友:
这样多终端电阻必定翻车,终端电阻一条总线上只允许两个,分别在首尾端

网友:
同问1万个左右节点该怎么组网,使用CANOpen。

楼主:
以上几位大佬都说到并联不靠谱,看来确实不行。并联时我也在纠结电阻怎么接的问题。
之所以没有全串联,是与设备安装有关,每组之间不好走线。
既然这样玩不行,我还是想办法将各组做成单独的网络吧。一个网络十几个节点就轻松多了。

网友A:
CAN总线搞好协议,做完demo只是入门,核心技术都在布线和接线上面了

楼主的设备应该只是框架表或者近距离通信吧?可以试试机柜的接法,不要用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搞好协议,做完demo只是入门,核心技术都在布线和接线上面了

楼主的设备应该只是框架表或者近距离 ...

我这个是用在物流行业的分拣设备,在一个货架上有几十个小模块组网。
机柜的接线方法技术上完全没问题,但是批量生产时装配会很累,我用成品线,每个模块无脑对接,生产效率会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用在物流行业的分拣设备,在一个货架上有几十个小模块组网。
机柜的接线方法技术上完全没问题, ...

排线比较细,还是存在风险的,但是确实接线方便,如果非要用这个线,那最好还是选择粗一点的吧

网友:
这种拓扑速度只能做到很低,稍微高一点就完了,根本发挥不出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比较细,还是存在风险的,但是确实接线方便,如果非要用这个线,那最好还是选择粗一点的吧 ...

之前用很差的网线做过。排线的话,只能用多条芯来做通讯。

网友:
CAN这么接翻车概率非常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很差的网线做过。排线的话,只能用多条芯来做通讯。

是的,你这种最好就是用4×2×1的带屏蔽电缆做排线,

网线电阻太大,尽量不要用

网友:
肯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这种最好就是用4×2×1的带屏蔽电缆做排线,

网线电阻太大,尽量不要用 ...

4×2×1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建议用带屏蔽的120欧姆阻抗双绞线串联,两端加120欧姆终端电阻。

网友:
用其它规格的线,阻抗不匹配,CAN差分信号传输会有很大的畸变,影响CAN信号质量,增加错误率。

网友:
CAN节点理论上能接112个,但实际受限于节点输入阻抗、线长,节点个数会大打折扣,而且你线这么长,只能用低波特率了,数据量大的话总线很容易就拥堵了,不差钱的话上中继器吧,双绞线也是肯定要的。

网友:
可以考虑下主机同时接多个TJA1050,TXD连接在一起,RXD通过与门后连接到处理器

网友:
楼主这个拓扑肯定不对的,CAN 网络没有主从之分,一个CAN网络只会有2个终端电阻。你想组成什么型的?主干式的、星型的或......?

网友B:
这个速率翻车是一定的。
一. CAN最好用双绞线,高速信号线很忌讳用平行线的
二. 特征阻抗要匹配
如果一定要用这种结构,加中继和分配器,或许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率翻车是一定的。
一. CAN最好用双绞线,高速信号线很忌讳用平行线的
二. 特征阻抗要匹配

这种长布线的特征阻抗能测量吗?还是说只能测末端通信波形,凑电阻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