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人做过直流5v转换为1000v,100kHz交流电的电路?

楼主(2018-04-02):
目前项目要求实现5v直流电通过电路转换后得到1000v,100k的高频交流电压作为器件的激发信号,但是要求能够封装在30x30x50mm的圆柱体内,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东西可以提供一个电路方案,并且能够告知一下器件的型号?

网友A:
CCFL背光模块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老液晶显示器里的荧光管高压变压器,用单片机输出100K方波驱动功率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老液晶显示器里的荧光管高压变压器,用单片机输出100K方波驱动功率管就行,。 ...

但是尺寸太大了,我这个东西有尺寸要求的

网友C:
输出功率有没有要求,如果没有要求,搞一个合适扎数比的变压器,输入方波,输出就是你要的信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尺寸太大了,我这个东西有尺寸要求的

按你的要求30x30x50mm来说完全可以啊,我记得老笔记本用的那样小型的高压板上的变压器也就是10*5*20~30左右.

那个功率大约10来W。如果你不要那么大功率的话,还能更小,就是要定做而已。

你也可以查一下压电变压器,那个小

网友D:
IMP803之类的EL驱动IC,输出就是200Vp-p的交流方波了. 频率70kHz左右, 不知道是否符合lz的要求.
然后再弄个合适的变压器升压.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要求30x30x50mm来说完全可以啊,我记得老笔记本用的那样小型的高压板上的变压器也就是10*5*20~30左 ...

好的,谢谢解答,我先查下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IMP803之类的EL驱动IC,输出就是200Vp-p的交流方波了. 频率70kHz左右, 不知道是否符合lz的要求.
然后再弄个 ...

70k频率不够的,我需要的100k或以上的频率,不然我的器件工作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功率有没有要求,如果没有要求,搞一个合适扎数比的变压器,输入方波,输出就是你要的信号了。 ...

电流需要26mA左右

网友:
功率不大情况下  拆个电苍蝇拍 去找灵感吧

网友:
这个电路的学名叫做高压整流电路  当然需要配合 变压器

网友E:
直接变成方波,用变压器转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70k频率不够的,我需要的100k或以上的频率,不然我的器件工作不起来的

那还是找合适的变压器吧
比如以前照相机闪光灯上用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0303170170

网友F:
哪那么麻烦,倍压整流,百度一下

网友:
用过类似模块,12V升为2kv

楼主:
多谢各位解答,我先做个测试电路试下,可以的话整理一下分享给大家作参考

网友:
电蚊拍电压和频率都高了一些,应该很容易改造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是找合适的变压器吧
比如以前照相机闪光灯上用的

这位高手想问下,我现在把5v-vpp的方波信号接在你给介绍的闪光灯变压器上,发现原始信号出现了失真现象,信号产生用的是555,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直接接到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上呢?您这边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东西呀,还望能指导小弟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高手想问下,我现在把5v-vpp的方波信号接在你给介绍的闪光灯变压器上,发现原始信号出现了失真现象, ...

怎么失真法?

楼主:
就是出来的波形成了个类似三角波的波形,还有就是出来的幅值也不对的了,按照1:10.5的匝数比的话我的幅值是不是应该到达50v左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FL背光模块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个方案我查了下,它的频率只有几百赫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变成方波,用变压器转一下

不知可否提供一下详细的电路呢?

网友:
26ma 也有几十瓦了

楼主(2018-05-03):
引用 网友F:
哪那么麻烦,倍压整流,百度一下

兄弟你的被压整流出来时个直流电压,我怎么把它变成100K交流电压

网友G:
5V DC --> 1000V DC --> 1000V AC  你的功率太大, 這條路不好走
5V DC --> 5V AC --> 1000V AC  這才是正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被压整流出来时个直流电压,我怎么把它变成100K交流电压

简单点的:双路,每路倍压一个周期中的半周期,然后最后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
要功率大点,还是变压器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简单点的:双路,每路倍压一个周期中的半周期,然后最后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
要功率大点,还 ...

补充说明一下,你要参考电路的话,可以百度电击护身那东东的原理,还可以买个情趣玩具拆拆,脑洞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5V DC --> 1000V DC --> 1000V AC  你的功率太大, 這條路不好走
5V DC --> 5V AC --> 1000V AC  這才是正道 ...

敢问大神如何实现,有没有参考设计呢

网友(2019-06-26):
不知道楼主的项目进展如何了,1000v26ma,也就是26w ,体积不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