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嘉立创的SMT增加一个选项:不贴器件也喷锡

楼主(2018-04-02):
增加这一个选项,理由是:如果使用加热台+助焊剂,对于一些没有的贴片器件可以快速焊接。
嘉立创SMT非常好,节约了不少时间,而且价格合适,不过暂时器件可能比较少,有时候就需要手工焊接,手工焊接肯定就不需要喷锡了,但是有时候可能客户不是只需要两片做测试,可能需要几十块,这时候上面的方法效率会比较高,所以有此建议。

网友A:
主要我们是使用了 无铅锡膏.   无铅锡膏一旦过了回流焊. 再次融化会非常困难,  还不如不上锡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我们是使用了 无铅锡膏.   无铅锡膏一旦过了回流焊. 再次融化会非常困难,  还不如不上锡的好用.

这一点我同意,每次拆无铅都要加大量焊油,要不然根本搞不动。

不过话说回来,无铅的耐受性要好一些,我用有铅的锡浆过个一次高低温就开始虚焊了。

网友B:
无铅锡膏过了回流焊之后,再次熔化温度要350度的热风枪。

这个温度,有一些芯片是承受不了太久的。

不涂锡膏比涂了锡膏要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铅锡膏过了回流焊之后,再次熔化温度要350度的热风枪。

这个温度,有一些芯片是承受不了太久的。

为何无铅的焊锡焊接后再重新融化需要更高的温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何无铅的焊锡焊接后再重新融化需要更高的温度?

应该是锡膏里助焊剂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何无铅的焊锡焊接后再重新融化需要更高的温度?

姑娘好骗,少妇难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何无铅的焊锡焊接后再重新融化需要更高的温度?

可能是刚开始锡粉颗粒比较小,受热后热耗散少,所以以合适的温度就能熔化。

当第一次过炉后,变成了整体,受热后热耗散大,所以温度需要增加,且熔化时间变长。

类似于十字连接的接地焊盘,和直连的接地焊盘的区别。
十字连接的接地焊盘,以正常的焊接温度就可以焊上,直连的接地焊盘要用高一些的温度才能焊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刚开始锡粉颗粒比较小,受热后热耗散少,所以以合适的温度就能熔化。

当第一次过炉后,变成了整体 ...

我感觉这个解释不通啊,回流焊里各个区域的温度是稳定的,板子对于回流炉来说无论第几次过都是小意思啊,如果不考虑元器件的焊接。
我感觉对于手工焊接前后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姑娘好骗,少妇难哄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锡膏里助焊剂没了

有可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个解释不通啊,回流焊里各个区域的温度是稳定的,板子对于回流炉来说无论第几次过都是小意思啊, ...

说了那么一大堆,总结的意思就是,热传导的时间变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无铅锡膏,都是   锡铋银配方,其中铋是低温的,含量越高,温度越低,但是更脆。
融化后,应该有几个 ...

谢谢答疑。

楼主:
本人今天大概用这种方法焊接了:220个SOP16的芯片,只用了前后40分钟左右,具体是这样的:之前的SMT少了这个芯片,于是PCB上就有焊锡,使用的有铅工艺。今天先这样:在SOP16的PCB上涂上助焊剂,然后手工放置芯片,并且校正,然后在220℃的焊台上加热2min40s,焊接效果非常好,只有几片用了手工重新焊接了下。

网友:
建议 按位号选择贴与不贴的功能,有些同样型号,但不同位号的 ,需要不贴

网友G:
建议增加  按位号选择贴与不贴的功能,有些同样型号,但不同位号的 ,需要不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增加  按位号选择贴与不贴的功能,有些同样型号,但不同位号的 ,需要不贴 ...

这个可能不需要,对于相同的封装和参数,把值改了就可以,比如10K的电阻,对于不需要的改为:10K(NC),这样嘉立创就显示不一样了,就可以不贴了。

网友:
QFN封装的你喷锡试试?

网友:
这个意见我同意。

网友H:
我觉得最好做个选项让用户选择,JLC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用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不需要,对于相同的封装和参数,把值改了就可以,比如10K的电阻,对于不需要的改为:10K(NC),这 ...

是个好思路,正好要用到

网友:
不喜欢这个公司

网友:
“铁板烧”焊板不能用无铅锡膏,无铅锡非常难伺候。有铅就很听话。

网友I(2018-05-09):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最好做个选项让用户选择,JLC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用户。

我也认为应该加这个选项。实际上,我多次用热风枪拆焊嘉立创SMT的板子,从未发生元件热损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认为应该加这个选项。实际上,我多次用热风枪拆焊嘉立创SMT的板子,从未发生元件热损坏的情况。 ...

力创和工程师的想法不一样。
力创想的是怎样焊出漂亮的板子,认为空位置加锡后原件会焊接不平。
工程师想的是用最快的方法焊好板子开始调试,管他漂亮不漂亮。

网友:
焊盘如果上锡了,没有助焊剂也是非常难后焊的,还是需要重新手工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