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功耗电路使用LDO遇到电压稳不住的问题

楼主(2018-04-02):
    12V的输入电压,我使用LDO产生3.3V给一个STM8L处理器还有外围电路供电,这个外围的用电电路,是受处理器通过一个MOS管控制的,最大电流50mA,最小工作电流是150uA。现在发现的问题是,这个LDO在最小工作电流的时候,电压会飘高到4.0V以上,有时甚至到了4.2V,处理器还能工作,一旦处理器打开MOS管,工作电流升高,就正常了,电压稳定在了3.3V,我换了几颗LDO的料都是这样,包括HT7533,TPS70933。没办法我只好并联一个小电阻,让电流大于10mA,这样就是稳定的电压。但是这样低功耗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有过类似低功耗设计经验的兄弟请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线性稳压器。

网友A:
还是先不要怀疑 LDO 了,一定是其他哪里超过3.3V的电路有电流绕过 LDO 流向了 3.3V,仔细找找吧

网友:
不可能呀,我用HT7550, 待机电流去到15uA,一样稳得很!

网友:
是不是单片机休眠的时候引脚没有处理好

网友:
LDO有最小电流要求。
6206这样的低功耗LDO,Iq才1uA.

网友:
LDO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赞同3楼的观点,还有一个就是你LDO先得保证是正品的。

楼主:
LDO是立创商城买的,应该是正品,我把电源的部分贴在下面,请大家批判下

现在怀疑的就是U2上的DIR_OUT1和DIR_OUT2这两根线,这是CPU的输出信号,用于切换方向,会不会有电流进来,如果有,还要请教如何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不要怀疑 LDO 了,一定是其他哪里超过3.3V的电路有电流绕过 LDO 流向了 3.3V,仔细找找吧 ...

+1

低功耗设计需要全盘考虑

网友:
同意3楼观点

网友:
si2302过去的?拆掉试试。

网友:
HT7533用过啊,可以出3.3V,不会超的,我的电流大概在2mA左右,没有你的这种问题。

网友:
同意11楼,话说tx和rx都是单向,为何要用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主要是这个应用会交叉TX和RX还有GPIO的输入输出功能,所以必须是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应该是5v通过串口过来的,你可以拆了mos试试

网友:
Q1Q2拆了看下

网友:
si2302的寄生二极管把高压引过来的,可以考虑换个电平转换电路,或者直接上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我之前HT7333也有这个问题,只要电流大到一定量就可以稳定工作,否则就不正常,但是否是正品就不知了

网友:
这个简单,找个空板,就焊电源部分,空载电压测一下就能验证了!

楼主:
问题原因查到,MOS方向反了,S和D调转过来就行

网友(2021-07-26):
原理图一看就有错,Q1和Q2方向错,MOS的2脚要接低电压的,也就是3V3。不然电会通过体2极管流到LDO去。

网友:
学习了,ldo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