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过电表的朋友么,请问ATT7022之类电表芯片怎样校表?

楼主(2018-04-02):
ATT7022的手册上写着  接入标准的电表即可实现校表,这种标准电表是怎样的电表,贵不?

网友A:
需要带脉冲计数功能的标准源,价格大概10万左右,不同厂家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带脉冲计数功能的标准源,价格大概10万左右,不同厂家的不一样。

我是想diy个电表来着,这么看弄不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diy个电表来着,这么看弄不成了

那种校表是国标1级表精度的,是有计量许可证的厂家才用得到。自己做的话大多属于2级表,精度不用多高,找一个好一点的1级表脉冲或直读就可以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校表是国标1级表精度的,是有计量许可证的厂家才用得到。自己做的话大多属于2级表,精度不用多高,找 ...

找一个好一点的1级表脉冲或直读就可以校了。

你好,请教下

好一点的1级表脉冲哪去弄?用stm32弄个?

或直读?  没听懂

网友:
不是这个行业的,建议不要折腾了

网友C:
去买个好点的数字电表,读出数据,根据这个表来校准你自己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买个好点的数字电表,读出数据,根据这个表来校准你自己的表

一阶线性拟合   , Y = KX+B

搞两个电压  对电压校准
搞两个电流 对电流校准
电量怎么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一个好一点的1级表脉冲或直读就可以校了。

你好,请教下

市场上卖的那些有计量生产许可证的,就是那些电力公司承认的表啊,脉冲输出的几十到100多不等,直读的200/300多

将表和你做的串在一起,接上一个100W~1000W的负载,通过对比就能校表了

一般来说,用直读的比较好校一点,单片机一读就得到了参数,然后和你的7022读出来的对比,补上误差就可以了。

网友:
电表校验仪

网友:
那个电表的计量生产许可证非常难办,个人和小企业基本上不可能办得下来,所以生产的大多都是2级表,就算你能达到更高的精度,电力公司一样不认,都是用来做总表以下的计量,比如学校宿舍和出租房。所以校表用的仪器十几W和几百块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卖的那些有计量生产许可证的,就是那些电力公司承认的表啊,脉冲输出的几十到100多不等,直读的200 ...

长见识了

你说的那种只读的电表校准仪给个链接呗

我在某宝上看了下  动不动就是几千或者上万的

网友B:
个人搞来玩的话,直接某宝找“智能电表”选有远程通讯接口的,再按你的量程选电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搞来玩的话,直接某宝找“智能电表”选有远程通讯接口的,再按你的量程选电流就好了。 ...

两个表串在一起,接个负载分别运行10分钟和20分钟,两个电表两个读数

然后y = k*x+b线性拟合,是这样操作吧

(你的签名不错

网友D:
我们公司就是做智能电表的,校表分两种,采用脉冲校表或功率校表,另外还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表串在一起,接个负载分别运行10分钟和20分钟,两个电表两个读数

是的,反正电表的采样电阻超级小,两个表的电压和电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对于2级表的用户来说,误差个5%都不是个事,从没听说过学生或租户去认真算用了多少电。。。

网友A:
更高精度的计量表在网内不好做,但网外需求还是很大的,所以不能简单的说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高精度的计量表在网内不好做,但网外需求还是很大的,所以不能简单的说没有意义。 ...

你这里的网内网外指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就是做智能电表的,校表分两种,采用脉冲校表或功率校表,另外还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

搞不懂怎么脉冲校表的,能否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反正电表的采样电阻超级小,两个表的电压和电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对于2级表的用户来说,误差个5% ...

这个误差有点大啊,本来想试下家里电表准不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里的网内网外指的什么?

网内,指的是国网或者南网内部,比如典型的入户表就属于网内的,像楼上说的,没有专门认证的单位,做不进去。
而网外,指的是企业,如化工企业,数据中心,带自发电的大型加工企业,这些企业需要的表的功能更强大,但不需要专门认证,只要有CMC认证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不懂怎么脉冲校表的,能否介绍下

标准校表台会有标准脉冲出来,比如220V 5A时,你的计量芯片也有有相应的脉冲出来,校表台会把标准脉冲和你的脉冲进行对比,得出误差;你需要把误差再换算成寄存器值,写入到芯片中,这样芯片就算校准了

网友:
你们是做什么产品,我们可以沟通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校表台会有标准脉冲出来,比如220V 5A时,你的计量芯片也有有相应的脉冲出来,校表台会把标准脉冲和 ...

也就是把模拟量变成脉冲表示了

网友:
mark一下,电能表校表。

网友(2019-09-10):
做这这,有太多概念还不懂,校表设备样子也没见过,有点迷糊

网友(2020-10-22):
正好最近在弄ATT7022 对于校表这块很模糊  谢谢大家  我现在自己弄一个校表小软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