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24bit 1Mbps 应变采集模块(振动、碰撞采集等应用)

楼主(2018-04-02):
曾经从事过工业数据采集方面的工作,近期稍有点时间,着手开发一款高速高精度应变采集模块,发上来大家讨论讨论,高人不吝指教嘿嘿!!!
模块概况如下:
1、使用百兆网口通信。
2、输入微弱模拟信号CMRR做到110DB。
3、针对应变类型传感器的采集模块,增益选择范围为80-250。
4、激励信号幅值可设置,在0-10V,直流激励。
5、具有六线传感器接法,屏蔽层驱动。
6、网口通信速度为4MByte/S。
7、采集速率可设置,最高为2.5Mbps/24bit。
8、具有多种采集方式,定时、软硬件触发、外部触发等模式,可多模块同步触发采集。
9、可灵活组合多模块同步采集。
10、简单易用,通用TCP/IP协议,象labview、vc、QT等等都OK。
开发这个模块的初衷:
1、目前没有这么高性能的应变采集模块,作为工程师的小情怀,希望做有点难度的东西。
2、振动数据采集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应变传感器具有高带宽,希望能够应用的领域例如:桥梁振动采集、撞击过程数据采集、断裂瞬间受力采集、共振采集、电机振动采集等等等等等.................
目前正在lay的板子:

最后,请各位高人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网友A:
最高24bit /2.4Mbps的ADC应该非常贵吧,相应的基准源和电源和前端放大等都非常难搞呀,相比软件那么模拟部分难度太大了。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对传感器选型熟悉不?公司需要采购测试系统,检测机械撞击时的振动、应变、加速度等参数,不知道传感器参数该如何选择呢?有点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24bit /2.4Mbps的ADC应该非常贵吧,相应的基准源和电源和前端放大等都非常难搞呀,相比软件那么模拟部 ...

嗯,模拟部分的器件比较贵,ADC选用AD7760,报价220/pc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对传感器选型熟悉不?公司需要采购测试系统,检测机械撞击时的振动、应变、加速度等参数,不知道 ...

这个还得看具体的需求了,有时候会自己做传感器,然后标定就可以,主要还是应变传感器,精度较高!

网友C:
请问什么是屏蔽层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是屏蔽层驱动?

可参考TI ina128仪放规格书里关于屏蔽驱动的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参考TI ina128仪放规格书里关于屏蔽驱动的内容

好的,谢谢。

网友D:
高不成低不就,高级厂家根本不会用,低级厂家用不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高24bit /2.4Mbps的ADC应该非常贵吧,相应的基准源和电源和前端放大等都非常难搞呀,相比软件那么模拟部 ...

主要还是adc吧,其它还好

网友A:
AD7760远远不够:“100 dB SNR at 2.5 MHz output data rate”
也就是说100分贝信噪比的时候才有2.5MHz的输出数据速率,
可是100分贝信噪比勉强接近17BIT,24BIT要相当于144db.
我感觉有18bit的ADC就差不多了,要不传感器选型没匹配好,再改进一下。

网友:
期待一下,楼主关于7760的使用心得也记得多多分享

网友:
楼上真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不成低不就,高级厂家根本不会用,低级厂家用不起。

您对这个熟悉,能否详细说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7760远远不够:“100 dB SNR at 2.5 MHz output data rate”
也就是说100分贝信噪比的时候才有2.5MHz的输 ...

AD7760已经是目前能买到综合性能最好的片子了,我想关于ADC大家都熟知,ADI关于AD7760的标题可是24bit/2.5M ADC,那么更重要的事情在于应用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adc吧,其它还好

低漂移的运放也比较贵,加起来也远超ADC成本!

网友F:
外行瞎扯一句,做高速(1M-2M)16/18bit,低速(1-10k)24 bit两个通道更实用一些吧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应变传感器用什么呢?这个能测量的应变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行瞎扯一句,做高速(1M-2M)16/18bit,低速(1-10k)24 bit两个通道更实用一些吧 ...

嗯,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只是通过简单的设置而已!多通道也是,可以很方便地组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对传感器选型熟悉不?公司需要采购测试系统,检测机械撞击时的振动、应变、加速度等参数,不知道 ...

我们专门搞振动测试的,具体什么要求,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应变传感器用什么呢?这个能测量的应变精度是多少?

做的这个是通用采集模块,并且可设置增益与激励电压,所以可以采集所有应变类型的传感器信号。你说的应变精度是信号指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专门搞振动测试的,具体什么要求,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嗯,谢谢,如上面所描述的,能帮忙提点建议最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做的这个是通用采集模块,并且可设置增益与激励电压,所以可以采集所有应变类型的传感器信号。你说的应变 ...

整体指标吧,传感器+采集系统一套下来能达到多少分辨率。因为感觉你这个分辨率这么高,很多传感器自身的分辨率都没那么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整体指标吧,传感器+采集系统一套下来能达到多少分辨率。因为感觉你这个分辨率这么高,很多传感器自身的 ...

回复错了,不是分辨率,而是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体指标吧,传感器+采集系统一套下来能达到多少分辨率。因为感觉你这个分辨率这么高,很多传感器自身的 ...

具体的指标还得调试后测试出来才有意义,正如刚才网友回复的,在2.5M的采样率下只能达到100DB的极限,精度会随着采样率的上升而下降,当然,即使下降到17bit,这也是目前能看到的最好的性能了。具体的指标到时候回复你

网友I:
对楼主这个板子有兴趣,虽然我不是什么xx神,同时感觉楼主这个东西自己个人玩略微需要烧点小钱,当然付出最多还是精力。楼主不介意的话,可否让大家一起参与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具体的指标还得调试后测试出来才有意义,正如刚才网友回复的,在2.5M的采样率下只能达到100DB的极限,精 ...

好的,谢谢哈,因为我的课题是和应变测量有关的,所以比较关心传统的方案能到什么样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楼主这个板子有兴趣,虽然我不是什么xx神,同时感觉楼主这个东西自己个人玩略微需要烧点小钱,当然付出最 ...

lay这个板子可是比较有难度的咯,这种混合信号的板子得结合电路原理才能lay得好,特别是仪放,还得加挡墙,防漏电,散热等等乱七八糟的细节。所以估计别人很难lay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谢谢哈,因为我的课题是和应变测量有关的,所以比较关心传统的方案能到什么样的精度  ...

你做的是非传统的方案吗?能否分享一二呢!!!

网友:
2.4Msps  很难达到17bit 无噪声分辨率(即  0.001%FS 的无噪声分辨率),

你要是在 50ksps  如果能做到  0.001%FS 的无噪声分辨率  就很厉害了

当前NI的类似采集模块,也不便宜,

如果你能达到这个指标, 我买一套玩玩

网友:
先MARK。。。板子画的不错

网友I:
引用 楼主:
lay这个板子可是比较有难度的咯,这种混合信号的板子得结合电路原理才能lay得好,特别是仪放,还得加挡墙 ...

平时画板子都形成强迫症了,我只要看到别人的板子都想拿来改一番…已经对着楼主这张图意淫改了好多线了。望楼主莫介意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平时画板子都形成强迫症了,我只要看到别人的板子都想拿来改一番…望楼主莫介意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对这个熟悉,能否详细说说呢!

你心目中的售价多少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做的是非传统的方案吗?能否分享一二呢!!!

其实我就是个水货烟酒僧啦 ,我的研究方向是分布式光纤传感,光纤既作为导光介质,又作为传感单元。
具体传感方式其实和雷达系统差不多,打入一个脉冲光,通过散射光来获取分布式的信息。
这种系统一套下来太贵了(目前基本上都是研究状态,就英国鬼子有公司有产品 ,不过都是只卖服务。有需求他们派人来,一天一万多,哈哈)。
哪天有空可以写个帖子给大家介绍介绍,不过这个方向比较偏光学了(我现在的专业就是光学工程),不知道大家有兴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就是个水货烟酒僧啦 ,我的研究方向是分布式光纤传感,光纤既作为导光介质,又作为传感单元 ...

嗯,了解,光纤测温国内10年前就有产品出来哦,而且一直在卖的,我知道的目前很多大型电厂都有用这个产品。这个跟我目前做的还是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心目中的售价多少呢?

这个不会卖多贵的,一两千块最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专门搞振动测试的,具体什么要求,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我们外企,采购的设备必须是大公司的。
目前还没确认采购要求,所以才咨询下,主要用于机械冲击时机架的 振动、应变、加速度等等。
不知道主要设备指标有哪些

网友:
期待楼主完成这个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卖多贵的,一两千块最多了

又换头像了,我是靠头像来识人的。。。
这个头像,简直是崩溃了。。

网友J:
呵呵,1M采样率还能24bit?只想说别扯蛋,如果你的器件很普通,而又没有其它特别技巧的话,你这达到14b it都很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了解,光纤测温国内10年前就有产品出来哦,而且一直在卖的,我知道的目前很多大型电厂都有用这个产品 ...

嗯, 你说的那种应该是用光栅或者珐珀腔来测温的吧,那种一般是用来做点式的,那种已经比较成熟了。还有分布式测温的,有用拉曼做的,全分布式的也比较成熟。
我们现在研究的这种是分布式测应变,一条光纤过去,几公里(通过各种复杂技术,最长的记录是175km,不过性能会打折扣)范围内都能测。
之前说的那个英国佬一天一万,是在一次外场试验中遇到的,用来测地震波。一口井打到地下一两公里,光纤下井,在远处放炮,测光纤的应变来做地质勘探。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场景,其他场景还有很多,比如国防边境监测,电力线监测等等

网友:
认识搞压电传感器的哥们儿,他们正缺这种采集器,专用采集每道一两万万元据说,他们现在拿声卡用呢。其实采样速率几十KHz,做成几十到上百道同步采样,可能用处更多些,阵列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1M采样率还能24bit?只想说别扯蛋,如果你的器件很普通,而又没有其它特别技巧的话,你这达到14b it ...

我想你可以从头看下帖子,这个问题是常识了,都是清楚的,并不是在空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 你说的那种应该是用光栅或者珐珀腔来测温的吧,那种一般是用来做点式的,那种已经比较成熟了。还有 ...

我记得就是这种,电厂用来检测油罐或者管路的温度!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想你可以从头看下帖子,这个问题是常识了,都是清楚的,并不是在空谈的! ...

呵呵,你到时候做出来试试看吧,这个AD粗看了一下,没有标峰峰值噪声,而且,一般的运放也不允许你达到24位,做应变式传感器的都会知道CS5532这个芯片,这是正儿巴经可以过到22位以上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你到时候做出来试试看吧,这个AD粗看了一下,没有标峰峰值噪声,而且,一般的运放也不允许你达到24 ...

嗯,对,5532是用了很多年的方案了,只是采样率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就是个水货烟酒僧啦 ,我的研究方向是分布式光纤传感,光纤既作为导光介质,又作为传感单元 ...

已经搬好了板凳,请开讲

网友:
有必要这么快的采样速率吗?

网友K:
应变力传感器受应变梁的机械特性和应变片的滞后影响,一般是做不到1K以上的响应的,常用的采样速度最高也就需要10ksps足够了。做振动或模态分析,现在主流方案都用多点激光测振仪,那个上MHz了,不过不需要这种放大器。 目前应变传感器调理采集一体化,多通道扩展和现场使用能力是发展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变力传感器受应变梁的机械特性和应变片的滞后影响,一般是做不到1K以上的响应的,常用的采样速度最高也就 ...

你是对的
行业专家分析

网友:
期待楼主的测试结果,最近也在搞类似的板子,不过我的是电流测量,理想指标是1Msps, 24bits. 事实上在半导体测试机行业这些指标人家十几二十年前都达到了,不由得感慨差距之大呀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对,5532是用了很多年的方案了,只是采样率比较低。

CS5532是个好东西啊

楼主板子话的好漂亮,第一看到以太网指示灯采用光电隔离,应该为防雷的作用,看到大部分的以太网指示灯都是独立的,或者没有指示灯。

网友:
支持。楼主做出来我买一块儿玩玩。

网友:
原理图可以放出来让大家参考一下么

网友:
占个位看

网友M:
学习了,做到这么高精度和高速,我觉得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CS5532是个好东西啊

楼主板子话的好漂亮,第一看到以太网指示灯采用光电隔离,应该为防雷的作用,看到大 ...

好眼力哦,对应变采集来说,共模是个很困难处理的问题,这个主要还是增加隔离度,EMC也是一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做到这么高精度和高速,我觉得很难啊

确实是比较难的,电路反复斟酌N遍了

网友N:
楼主 ,正在用,微弱信号处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 ,正在用,微弱信号处理中。

正在用这样的产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眼力哦,对应变采集来说,共模是个很困难处理的问题,这个主要还是增加隔离度,EMC也是一方面。 ...

我也做过很多应变采集的板子,不过都是低速的。

网友O:
问个小问题,以太网接口插座的LED灯还需要光耦隔离?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嗯, 你说的那种应该是用光栅或者珐珀腔来测温的吧,那种一般是用来做点式的,那种已经比较成熟了。还有 ...

听你这么一说我都知道是哪家公司了
S开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听你这么一说我都知道是哪家公司了
S开头的

哦?你也是研究这个方向的同行吗?感觉在这里很难遇到同行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O:
问个小问题,以太网接口插座的LED灯还需要光耦隔离?

防雷用的,雷击会通过LED指示灯引脚把芯片打穿,所以你一般看到的交换机,路由器之类的以太网RJ45插座都是不带指示灯的

网友Q:
AD7760不带片内增益,楼主选择什么型号的放大器呢?放大器的带宽是否能够跟上?
另外Sigma-Delta的AD芯片采样率虽然高但是带宽确实不咋滴。用起来好像芯片内部有个电容的感觉。
楼主为啥不考虑下LTC2500, SAR逐次逼近的ADC。关键是32bit的分辨率啊!这样的话前段放大器就不用放大很多了,甚至不用放大器都有可能。

网友:
这么牛逼的帖子,必须拜读

楼主:
引用 网友Q:
AD7760不带片内增益,楼主选择什么型号的放大器呢?放大器的带宽是否能够跟上?
另外Sigma-Delta的AD芯片采 ...

嗯,LTC2500也有考虑过,不过最后选了7760

网友:
ltc2500 ad4020

网友:
24bit/2.5MSPS 毫无意义,你也找不到这样的ADC

网友R:
以前搞个测材料的应力松弛方案,因为桥式应变片的长期蠕变和零飘和温飘都有点大,长期结果不太理想,国产哪家比较好?或者不是太贵的进口也行。

网友S:
如此高的采样频率最好用SAR的ADC,Σδ的到这个速率,信噪比已经惨不忍睹了,别被标称的24位带沟里。就像楼上很多人说的CS5532,速度拉到2000sps,当然这个速率是修改了外部晶振的,信噪比已经远不及STM8L内部的12位ADC+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以前搞个测材料的应力松弛方案,因为桥式应变片的长期蠕变和零飘和温飘都有点大,长期结果不太理想,国产哪 ...

Hbm做得比较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S:
如此高的采样频率最好用SAR的ADC,Σδ的到这个速率,信噪比已经惨不忍睹了,别被标称的24位带沟里。就像楼 ...

真相,sigma-delta adc的基本理论就是低位ADC通过过采样达到高位的效果,而楼主想跳过过采样这个基本点!

网友T:
是否可以参考NI的板卡指标做

网友U:
应变电阻桥的响应速度满足不了你这系统吧,仪放的带宽能满足你的转换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应变电阻桥的响应速度满足不了你这系统吧,仪放的带宽能满足你的转换速率吗? ...

部分应变的响应可以达到数十微秒了,仪放是分立的,带宽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是否可以参考NI的板卡指标做

嗯,NI的挺有参考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相,sigma-delta adc的基本理论就是低位ADC通过过采样达到高位的效果,而楼主想跳过过采样这个基本点! ...

高位的SAR是这几年才出来,理论上精度稳定性受影响的要素比过采样的多,不过也会试试高位的SA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此高的采样频率最好用SAR的ADC,Σδ的到这个速率,信噪比已经惨不忍睹了,别被标称的24位带沟里。就像楼 ...

AD7760在2.5M时可以达到100DB,非常优秀的了!实际测试过与规格书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此高的采样频率最好用SAR的ADC,Σδ的到这个速率,信噪比已经惨不忍睹了,别被标称的24位带沟里。就像楼 ...

即便信噪比降低很多,但微积分误差依然比stm8内部AD优秀很多,而且,所有的数据规格书都有给出的!

网友V:
兄弟,网线没走差分啊。最好加上阻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V:
兄弟,网线没走差分啊。最好加上阻抗控制。

嗯,谢谢建议,还在不断调整中

网友K:
引用 网友R:
以前搞个测材料的应力松弛方案,因为桥式应变片的长期蠕变和零飘和温飘都有点大,长期结果不太理想,国产哪 ...

日本共和,欧美HBM,国产 航天电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部分应变的响应可以达到数十微秒了,仪放是分立的,带宽是够的!

高速应变桥?可有资料?

网友:
支持一下,好了付费买套硬件。
LabVIEW应用软件我可以帮你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日本共和,欧美HBM,国产 航天电测

兄弟做称重行业的?

网友(2018-05-13):
我这面有两片7760,有需要不,以前申请的样片,一直没用上

网友:
大家都在讨论AD,我比较好奇楼主怎么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AD7760已经是目前能买到综合性能最好的片子了,我想关于ADC大家都熟知,ADI关于AD7760的标题可是24bit/2. ...

2.5M时最多就17BIT
实际上你做产品,我想能有15BIT就是大牛了。

网友:
作为工程师的小情怀,希望做有点难度的东西。

网友:
我业余帮人做了个声发射传感器检测的设备,传感器信号放大40DB后送入AD7760。做了才发现,太难了,1M采样率,有效信号最好只有14bit样子……

网友:
很厉害,但不知楼主怎么能保证其他噪音的干扰很小!

网友:
记录 学习  以后看结果

网友:
数集模块合适就好。 不可能全部用这么高配置的模块吧。

网友W:
ADS 1675 考虑下?103dB of Dynamic Range at 4MSPS 。       AD7760的官方评估版需要对比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W:
ADS 1675 考虑下?103dB of Dynamic Range at 4MSPS 。       AD7760的官方评估版需要对比验证一下? ...

AD7760之前有简单测试过,ADS1675跟7760还有很很大差距的,这种水平的ADC, 4M 103DB这个是DR,不是SNR呀,1675在4M时SNR  92DB,2M 时 97DB,7760在2.5M时有惊人的100DB呀

网友(2018-12-27):
这个AD不错 性价比很高!!!!!!!

网友X(2019-02-16):
我这边目前做工业物联网应用,对故障预测很感兴趣,方便的话站内交流下,看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合作

网友Y:
引用 网友G:
嗯, 你说的那种应该是用光栅或者珐珀腔来测温的吧,那种一般是用来做点式的,那种已经比较成熟了。还有 ...

同行,你们用的应该是BOTDR原理,用频移测应变。我之前是做测振动的,主要用相位OTDR原理,都要用到高速采集卡。

网友:
对这种高速ADC采集比较感兴趣,后面楼主做好板子了,我也买一块试下.

网友:
楼主进展怎么样,可否来源一些设计,学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S:
如此高的采样频率最好用SAR的ADC,Σδ的到这个速率,信噪比已经惨不忍睹了,别被标称的24位带沟里。就像楼 ...

哈哈,开始我也这么认为,看了AD7760的手册发现这货是多bit的sigma-delta

网友:
基本同意77楼意见,千万别做出垃圾

网友G:
引用 网友Y:
同行,你们用的应该是BOTDR原理,用频移测应变。我之前是做测振动的,主要用相位OTDR原理,都要用到高速 ...

我们做相位OTDR做得比较多,BOTDR没怎么做过,BOTDA倒是做过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G:
我们做相位OTDR做得比较多,BOTDR没怎么做过,BOTDA倒是做过的

听你这么一说,咱们做的东西还是一样的,握个手 。之前做了个样机出来,就毕业了,现在做的和学校里面整的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Y:
听你这么一说,咱们做的东西还是一样的,握个手 。之前做了个样机出来,就毕业了,现在做的 ...

我们这边也差不多,实验室毕业后去码代码的居多,真正找到专业相关的工作的太少了。
不过现在国内很多大学都开始做这个了。
你是哪个学校的呢?

网友:
应变片电桥的响应频率也到不了这么高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边也差不多,实验室毕业后去码代码的居多,真正找到专业相关的工作的 ...

现在哈尔滨工业读博,毕业遥遥无期,写论文脑壳痛,唉~

网友:
楼主做出来了吗?

网友:
坐等楼主开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Y:
现在哈尔滨工业读博,毕业遥遥无期,写论文脑壳痛,唉~

哈哈,同读博,不过是在成电,当初读硕士的时候被老板的糖衣炮弹吸引到读博了
你现在是什么方向呢?我还是在搞分布式传感的方向

网友Y:
引用 网友G:
哈哈,同读博,不过是在成电,当初读硕士的时候被老板的糖衣炮弹吸引到读博了
你现在是什么方 ...

饶的团队么?算是国内做光纤传感最早的那一批人了,失敬失敬,你们很牛逼。我现在做加速计算方向,以前的基本用不上,一切重新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饶的团队么?算是国内做光纤传感最早的那一批人了,失敬失敬,你们很牛逼。我现在做加速计算方向,以前的 ...

哈哈,失敬失敬,果然牛逼要靠吹才比较响啊
加速计算是指用GPU或者FPGA来加速吗?这个很有前景啊,现在光纤传感的数据量是越来越大,只能靠离线处理。

网友(2019-05-15):
lz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
原理图能否共享下

网友(2019-07-21):
楼主项目做的如何了?个人了解,应变的变化率确实不会太高,最高采样率到10k就够了

网友(2019-12-17):
楼主项目还有没更新呀,坐等呢

网友Z:
引用 网友G:
哈哈,同读博,不过是在成电,当初读硕士的时候被老板的糖衣炮弹吸引到读博了
你现在是什么方 ...

uestc?
BBS还开着么?现在外网连不上了,怀念当年的“栋力无限”和“一网情深”,还有3栋后面的小楼,当年IC科协的大本营……

网友G:
引用 网友Z:
uestc?
BBS还开着么?现在外网连不上了,怀念当年的“栋力无限”和“一网情深”,还有3栋后面的小楼,当 ...

你说的河畔吗?外网能连上的吧

网友Z: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河畔吗?外网能连上的吧

河畔?看来一网情深也关闭了……
不知道3系楼后面的小楼现在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3系的“IC科协”,4系的“应电科协”还在开张不……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个PCB软件是哪个?

网友:
早有把AD7762用在产品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Z:
河畔?看来一网情深也关闭了……
不知道3系楼后面的小楼现在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3系的“IC科协”,4系的 ...

哈哈哈,为啥你说的地方我都不知道啊 是沙河那边的吗?

网友:
楼主到时候会开源嘛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这边目前做工业物联网应用,对故障预测很感兴趣,方便的话站内交流下,看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合作 ...

一起交流

网友AA: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就是个水货烟酒僧啦 ,我的研究方向是分布式光纤传感,光纤既作为导光介质,又作为传感单元 ...

请问 你说的是 使用 光纤 传感 采集 振动吗

网友Z: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为啥你说的地方我都不知道啊 是沙河那边的吗?

是啊,沙河校区。怀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请问 你说的是 使用 光纤 传感 采集 振动吗

是的,温度也是可以的,研究阶段,水水文章,实用性还有些距离

网友G:
引用 网友Z:
是啊,沙河校区。怀念……

哈哈,沙河不太熟悉,主要在清水河这边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沙河不太熟悉,主要在清水河这边活动

是昌平沙河吗?

网友(2020-09-18):
有测试结果吗?

网友(2023-12-26):
请问楼主,在用AD7760采集时得到的方波信号总是存在振铃和过冲现象,您在设计时是否也出现这种情况,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或减小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