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可用的免驱无线网卡有几款?暂时我只知道三四个.

楼主(2018-04-03):
我们设备把树莓派放在机身内,希望能扩展wifi, 所以就屏蔽了内部板载wifi, 然后通过USB无线网卡实现联网(数据量并不大),并不想引出内部wifi.太麻烦了.

测试过几个USB wifi.
1,EDUP ,这个网上很多人用,但是信号不行淘宝多假货,
2,360wifi2代, 小米wifi,  这个是MT7601芯片,不带驱动(插入WIN不会显示CD-rom).这两款性能都OK,不会虚标信号也可以,但是这两个卖19.9左右,现在都停产了.
3,BLINK的,这个也是MT7601无驱动版,但是信号不行, 虽然是外置天线,但是感觉虚标严重,信号应该比较假,但是京东上暂时只能买到这个算是物美价廉的.

以上是我测试到插入就能用的wifi网卡, 然后最近测试了几款, 水星MW150UH, tplink wn726n . 拆开看了 也是MT7601, 但是是免驱版, 一接到树莓派 PID,UID默认就显示是CD-ROM,(win驱动.)
PCB上有一个SPI_flash, 驱动就在上面, 这就尴尬了. 百度说要手动切换,把这个USB模式切换回来. 这多麻烦~~有没有朋友有更好的USB无线网卡推荐.

网友:
。。。 表示随手买的两个,都免驱。

有个 bug ,如果插入多个无线网卡, 树莓派会把每张卡都连入路由器,就不能上网了。

网友A:
迅捷(FAST)FW150US

还有个 高通芯片的

网友B:
我一般用300M的磊科NW362,RTL8192CU芯片,另有一个150M的杂牌RT3070,都免驱。

网友C:
还没入手派,我一直以为最新的派是带wifi得,不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迅捷(FAST)FW150US

还有个 高通芯片的

谢谢哈, ,双网卡必须要把内置的给停掉,不然会出问题, 可以屏蔽内置wlan的SSID配置表让他连不上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300M的磊科NW362,RTL8192CU芯片,另有一个150M的杂牌RT3070,都免驱。

谢谢,我看了京东也是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入手派,我一直以为最新的派是带wifi得,不带么?

有,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金属机箱内,那就一点信号都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300M的磊科NW362,RTL8192CU芯片,另有一个150M的杂牌RT3070,都免驱。

大湿,有没有树莓派可用的usb-4G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湿,有没有树莓派可用的usb-4G推荐

没用过4G,以前GPRS就是普通串口,不知道4G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4G,以前GPRS就是普通串口,不知道4G是不是这样。

要还是串口,那4G还真玩不了了。

网友E(2018-05-13):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300M的磊科NW362,RTL8192CU芯片,另有一个150M的杂牌RT3070,都免驱。

想换个TF卡来用,请教一下您树莓派用哪种TF卡比较合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想换个TF卡来用,请教一下您树莓派用哪种TF卡比较合适呢?

普通C10的就可以了,更高级的卡区别也不太明显,感觉没必要浪费那个钱,反正我就是用最便宜的OV,用烂了也不心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普通C10的就可以了,更高级的卡区别也不太明显,感觉没必要浪费那个钱,反正我就是用最便宜的OV,用烂了也 ...

你用的是32G的啊,我之前只用到了16G的 有没有必要上这么大容量的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32G的啊,我之前只用到了16G的 有没有必要上这么大容量的卡呢?

OV白菜啊,32G相当于进口品牌16G的价钱,而且说真的我好多张OV的卡都没坏过,倒是三星SanDisk都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OV白菜啊,32G相当于进口品牌16G的价钱,而且说真的我好多张OV的卡都没坏过,倒是三星SanDisk都坏过。 ...

那倒是 我收几个OV的吧
谢谢大师了~
等再有零花钱了 我去弄个全志的Pi来玩 不晓得会有啥不一样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