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新唐下载有2K的限制啊

楼主(2018-04-03):
为什么我的新唐下载有2K的限制啊

这是许可情况:

这是编译输出:

这是下载输出:

网友A:
重新注册一下c51?

我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注册一下c51?

我的是这样的

还是一样的啊 能不能把你的keygen 共享以一下

网友:
target要选C51

楼主:
还是不行,我用官方的示例,不知道是不是配置错误啊

楼主:
配置问题:

网友A: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

感谢啊,第一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