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福音:“嘉立创阻抗神器”微信公众号版上线!

楼主(2018-04-03):
宣传语:“嘉立创阻抗神器”一切变得如此简单!

欢迎大家使用评测,认为能帮到你的话请介绍给你的身边朋友!

计算阻抗需通常需要专业的计算软件,而且需要复杂的一系列多达10多项参数,如,板厚,铜厚,PP厚,PP节电常数,阻焊节电常数,阻焊在线路上的厚度,阻焊在基材上的厚度。。。。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当然专业的阻抗软件功能强大,好比相机中的单反,嘉立创阻抗神器内置了各项参数,让你计算设计阻抗变得极为简单,专为菜鸟提供服务,软件如有不足大神多指点!

下载方式:

1)用微信扫描公众号

2)点:“阻抗神器”菜单

“阻抗神器”界面展示出来了:原来如此简单,阻抗输入:50,计算结果如下:

网友:
支持,好工具,赞一个

网友A:
双面板不能做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不能做阻抗?

记得以前用软件试过双面板,算出来的线太宽了,实用价值不大

网友B:
双面板的话,一面按照计算的宽度走线,另外一面是都铺铜?

网友:
绝缘阻抗能不能算?4Kv耐压需要多宽间距?或者需要开多宽的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面板的话,一面按照计算的宽度走线,另外一面是都铺铜?

铺铜与不铺铜计算出来的宽度不一样,很久前记得我在软件下面试过,太久了,印象很模糊了;还有就是跟上层铺铜距离你要匹配的那根线的距离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铺铜与不铺铜计算出来的宽度不一样,很久前记得我在软件下面试过,太久了,印象很模糊了;还有就是跟上层 ...

嘉立创的计算软件模型图,是有底层铺铜的,所以才有上述疑问

阻抗计算模型

阻抗计算模型

网友:
怎么没有两层板的呢

网友D:
这个小工具是据生产线 固定层压结构 量身定制 的。可能应用不了所有场景,谢谢!

网友:
虽然很少用这个,不过有个工具还是好的

网友:
就是PCB的APP,商城的APP,又来微信,这个也是圈地?

网友:
强烈支持,赞, 有没有2层板的?

网友:
这个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 不知道计算精度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工具是据生产线 固定层压结构 量身定制 的。可能应用不了所有场景,谢谢! ...

我用这个计算好线宽之后,那么顶层铺铜与线之间的间距怎么计算呀?谢谢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用这个计算好线宽之后,那么顶层铺铜与线之间的间距怎么计算呀?谢谢解答 ...

抱歉,设计上的事我也不会,我只是搬运工。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1666_1.html
把坛友分享的技术教程看懂了, 保你做起阻抗来顺风顺水

网友:
这个不错,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设计上的事我也不会,我只是搬运工。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1666_1.html

谢谢,讲解的很好,由此我也了解了,立创的微信计算应该是查表实现的,那么我期望立创好事做到底,再增加一个“共面阻抗”的计算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不能做阻抗?

双面板线宽70d多mil  不切合实际应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抱歉,设计上的事我也不会,我只是搬运工。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1666_1.html

如图我用软件计算的结果和你们微信的计算结果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图我用软件计算的结果和你们微信的计算结果有差异

是四层还是6层?4层板有两种结构,不要选错结构了。
双面板,需帮自行计算,小工具里没有表现双面板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图我用软件计算的结果和你们微信的计算结果有差异

您的这个情况帮问到了:很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
7628PP的介电常数表格里写成了4.5(实际7628PP 4.60正负0.25),按4.6就跟小工具里的一样了,已经在安排修复了
其实按4.5/4.6计算都差不多,对阻抗值的实际影响不大,谢谢您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这个情况帮问到了:很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
7628PP的介电常数表格里写成了4.5(实际7628PP 4.60 ...

很负责,很高效,赞

网友:
如果按照这样的6层层压的话,显然不能使用SGSSPS结构了。

建议把2个芯板改薄点。
海思他们那边的设计是
PP  3.35mil(厚度)
Core 4mil
PP XX(任意厚度)
Core 4mil
PP 3.35mil(厚度)
供参考

6层板一般用于高密度设计。
很多器件背面要设计大量电容,导致背面走线空间比较少
因此6层板更多的需求是中间走线。

目前嘉立创的6层层压设计如果使用SGSSPS结构,内层不能满足
可能要改成SGGSPS
花6层板的价格只比4层板多1层走线没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