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发射遥控器电路参数请教

楼主(2018-04-03):
这个电路是,我照着厂商提供的315MHZ的电路搬过来的,以前没搞过这一块。请教一下我要调整哪些参数。5V供电,现在用原理图上的参数,遥控距离只有10cm  .我用电视棒做频域分析。如图。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是用什么工具、软件测出来的

楼主:
淘宝,40多块钱的,电视棒,会教你怎么用的。配个软件,SDRSharp

网友A:
C15、C17、C18、L2等要与433匹配

网友B:
现在还用分立的射频部分? 很多射频ic 可以用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5、C17、C18、L2等要与433匹配

这些匹配,有什么方法吗?完全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用分立的射频部分? 很多射频ic 可以用的,很好用

有推荐的不?做遥控开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匹配,有什么方法吗?完全不了解。

最蠢的办法,找各种参数的电感、电容替换,再看效果。
原参数是315MHz,那应该找更小值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40多块钱的,电视棒,会教你怎么用的。配个软件,SDRSharp

某宝找不到你说的电视棒,不知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找不到你说的电视棒,不知能否给个链接

就是这种

网友D:
C17从0.5p慢慢加大到8p看看哪个值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7从0.5p慢慢加大到8p看看哪个值效果最好

我现在用的是, PCB上面的走线天线。没有用外载弹簧天线,用弹簧天线效果一样的。

网友:
你画的那段只是pcb电感,而且画的太长了,一般这个电感画个90度圆弧就得了。

楼主:
通过调整,发射效果很理想。结贴。谢谢!!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调整方法!

楼主:
这个也是一个个的参数,试出来的。有那个电视棒作用还是很大的。可以直观的看到参数修改后的效果。

网友:
居然有电视棒这玩意,学习了,看来简单点不用频谱仪了。

网友(2018-09-03):
几十元的电视棒简单可顶频谱仪-学习了,我也买个试下!

网友:
哈哈,这玩意感觉不错

网友:
首先电路不要抄错。这种电路不好请換成基极接地型的。

网友(2018-11-03):
这个天线很妖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