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树莓派用坏掉的嘛,比如温度过高烧掉的???

楼主(2018-04-04):
话说树莓派通电放着大概也就两天,今天那ssh连接,连不上,跑过去摸了一下,异常烫手

但是拔掉电源,等冷却然后重新连接还是连接上了,什么都是好的

那么,有人真的用坏了嘛?????

比如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CPU本来就很烫。
我遇到的是USB9514死掉了导致网络无法访问,CPU是没死的,串口进去可以重启。

网友B:
等新版的吧,CPU是金属盖子,散热会好一些

网友:
我们一般买个18X18的铝片,然后加个散热贴 贴住CPU, 即使这样,铝片还是很烫,估计有50度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等新版的吧,CPU是金属盖子,散热会好一些

被动散热怎么着都不是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动散热怎么着都不是办法。

那就来个水冷

网友:
价格散热片吧 博通的U就是烫

网友D:
运行了10个钟  CPU温度达到85度 也没事

网友:
贴个小散热片,然后用一个小风扇换气,有壳子的,7x24小时开了一年多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本来就很烫。
我遇到的是USB9514死掉了导致网络无法访问,CPU是没死的,串口进去可以重启。 ...

室温26度,cpu一般温热,但是上次连不上去的时候,cpu是烫手的//贴了散热器了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了10个钟  CPU温度达到85度 也没事

平时倒是不在意的,主要是这次ssh不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室温26度,cpu一般温热,但是上次连不上去的时候,cpu是烫手的//贴了散热器了已经 ...

发烫有可能是网络断了以后有程序死循环重试什么的,你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就先试试TTL串口看能不能进console。
反正挂在USB OTG口下面的网络和4个USB口很容易出问题,我现在都不敢用树莓派跑7x24的headless服务器,动不动就无法访问,烦死,都换成全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烫有可能是网络断了以后有程序死循环重试什么的,你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就先试试TTL串口看能不能进console ...

明白了,可能是开了samba

网友E:
等了几年,今年准备搞个B3+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了几年,今年准备搞个B3+的玩玩

这个是3B,马上就出掉了换3B+然后换个更大的散热器

网友:
3B+自带散热铁壳

网友:
最夸张就上TEC

网友:
前几天刚坏了一个树莓派2B,上电进不去系统,绿色LED周期闪烁,对照wiki上LED闪烁的错误说明,好像是内存坏了。

网友:
暂时还没有试过

网友:
我的还在路上,还要等两天才能到。

网友F:
贴个小铝片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贴个小铝片上去就好了

太小也不好吧,我都是贴这么大的,当年买了一大堆

网友:
问题不大,直接加了一个纯铜的散热片,貌似没死机过,自己的git服务器24小时开着

网友G(2018-05-04):
引用 网友A:
发烫有可能是网络断了以后有程序死循环重试什么的,你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就先试试TTL串口看能不能进console ...

请教一下
全志的啥板子 可玩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
全志的啥板子 可玩性如何?

一块Banana Pi,一块Hummingbird,都是A20。

网友:
请问大家都是用树莓派做啥?感觉是个玩具

网友H:
刚烧了一个,直接对地短路了(

网友(2018-08-02):
用在室外,夏天很容易就挂了。在考虑如何散热,风扇总归有坏的时候。

网友I:
其实很多时候想这么干(不局限于树莓派),但结露了怎么办……如果都粘死会很犹豫。。

网友B:
目前手里有一块2B,、一块3B、两块3B+、还有一块ZeroW,都活着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很多时候想这么干(不局限于树莓派),但结露了怎么办……如果都粘死会很犹豫。。 ...

那上水冷吧,EK有超级小的水冷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手里有一块2B,、一块3B、两块3B+、还有一块ZeroW,都活着

嗯,我也发现,再怎么热,都活着

网友(2019-08-01):
引用 网友D:
运行了10个钟  CPU温度达到85度 也没事

没加散热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发烫有可能是网络断了以后有程序死循环重试什么的,你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就先试试TTL串口看能不能进console ...

3b 和 3b+ 网络都挂在otg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刚烧了一个,直接对地短路了(

手贱?怎么搞短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手贱?怎么搞短路的?

不是,是坏了之后直接短路了,大概哪个芯片被烧穿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不是,是坏了之后直接短路了,大概哪个芯片被烧穿了

用着用着,就自己短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用着用着,就自己短路了?

是啊,切断线之后,电源芯片是好的,但是CPU直接烧掉了…… 然后我就丢掉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是啊,切断线之后,电源芯片是好的,但是CPU直接烧掉了…… 然后我就丢掉了 ...

跑了多久,跑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跑了多久,跑坏的?

当时在调试上面的程序,然后闻到一股烧塑料的味道,然后就报销了……
只是调试QT的程序,没动IO,板子也是固定着的,也没碰。。

网友:
搞个限流保护

网友:
上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3b 和 3b+ 网络都挂在otg下?

是的,只有最新的4B是自带千兆MAC,USB也是挂在PCIe上的独立控制器而不是Hub,预计4B的网络和USB都会比前几代稳定很多。

网友:
我这有个坏的 不读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上水冷吧,EK有超级小的水冷头

加风扇对稳定性有很大帮助?

网友(2019-09-25):
有一批大屏用pi驱动,装在半露天的环境,结果下大雨进水烧坏了

网友(2020-01-28):
加了一块和树莓派CPU大小差不多的散热片,稳定运行一年多了

网友:
85度挺吓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