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XA工业交换机拆解

楼主(2018-04-04):
MOXA的质量还不错,价格略贵,使用较少。

三旺的用的也很多,三旺环网交换机性价比很好,三旺机架式的质量不太行,最近很多现场部分交换口不稳定。

我们用的最多的是DLINK(商业级)的,价格便宜质量好。但是要求较高的场合用三旺(工业级)的,质量还不如DLINK。

大家使用工业交换机有什么好的推荐没?

网友:
好的用赫思曼的吧,东土的也行

网友A:
为何殻做的那么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殻做的那么那么大???

应该是标准19英寸上架机箱吧

网友:
好多螃蟹

网友B:
工业级很多交换机从思科降级为HW,你就可想而知.....可靠性指标几乎失手,看看网速就知道.....不是一个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级很多交换机从思科降级为HW,你就可想而知.....可靠性指标几乎失手,看看网速就知道.....不是一个水平 ...

思科,华为不算工业级吧,工业级一般是-40~80文宽,国内做工业级的有东土,兆越,三旺......

网友:
以前拆过罗杰康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做工还不错的,用的博通的控制器好像,东土的也拆过,当时用的atmel的arm9

网友C:
没感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贵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感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贵在哪里?

moxa的品控做的不错,贵在质量吧

网友D:
没见过Realtek有工业级宽温芯片。手册上都是0-70℃
不过我试过在-20℃下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Realtek有工业级宽温芯片。手册上都是0-70℃
不过我试过在-20℃下是没什么问题的 ...

很多商用芯片是可以在工业环境中运行的

网友E:
就从价格看吧:(交换机),,,,IBM、-》Dell、HP、-》研华研祥(艹,老是分不清这两家)-》moxa=》映翰通-》三旺-》。。。买商业级 Dlink/TPlink=》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从价格看吧:(交换机),,,,IBM、-》Dell、HP、-》研华研祥(艹,老是分不清这两家)-》moxa=》 ...

我们要求不高的场合用dlink很稳定

网友F:
东土吧,公司在电磁干扰大的地方基本选用这个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东土吧,公司在电磁干扰大的地方基本选用这个品牌。。

以前也用东土的,后来三旺价格只有东土的一半,公司就改用三旺了,不过三旺的环网交换机还是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