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27K选频网络电路,发现仿真结果不正确!

楼主(2018-04-04):
如题,做好了一个电路板,对其中的选频电路不自信,拿来用multisim仿真一下,结果感觉不正确,不知道是我不会用multisim还是电路设计错误,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信号源27KHz

信号源27KHZ
感觉信号源270KHz的时候选频网络将该频率滤掉才对,怎么在接收端还有270KHz的信号呢,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电路不就不能称为选频电路了嘛。。。

网友A:
选频网路,L丶C并联回路必須串联在三极管集极与电源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频网路,L丶C并联回路必須串联在三极管集极与电源之间。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