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比过 Cortex-A7 和 Cortex-M7 同频性能吗?

楼主(2018-04-04):
Cortex-A7 和 Cortex-M7 同频性能有区别吗?
看到了飞思卡尔的I.MX6UL 和I.MX RT1050 一个A7 ,一个M7 主频差不多。。。
不知道性能到底那个更好点?有人对比过吗?

网友A:
听NXP的人说RT1050是在I.MX6UL基础上弄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NXP的人说RT1050是在I.MX6UL基础上弄出来的

意思就是 换个内核了,我觉得 A7的 计算能力应该更强

网友:
算上neon,m7完全比不上。如果不考虑的话,就比流水线谁多。其次,mmu降低一点性能

网友:
同频不是流水线越多性能越差?

网友:
I.MX6UL核心板一百出头,如果有详细的裸机或者RTOS的资料,真想用来主打啊

网友:
同频,满配,不用SIMD,正确使用存储器接口,M7的性能强。问题在于,不太容易做到这点。

网友:
A7 理论平均IPC为1.9 DMIPS,M7为2.14DMIPS,所以同频M7比A7计算能力强。两种架构针对的应用不一样,M7针对嵌入式应用,没有MMU,A7主要针对Application,有MMU,可以跑系统,而且多级流水线,可以跑更高的主频。所以实际应用,A7秒M7。

网友:
查了下,A7和M7都是双发射,估计同频差不多,,

网友:
架构不同没有可比性,针对不同应用会体现不同性能。 DMIPS这种最无脑的单一整数计算方式也就单片机跑跑。。

还有浮点,还有cache,还有乱序,还有命中率,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像X86的指令集看看有多少。想想奔4 3.0G和酷睿3.0G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