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GPRS模块接收数据处理程序写的条理清晰些

楼主(2018-04-04):
打算做一个GPRS 接收固件代码然后IAP。大概流程为下位机先请求更新,上位机应答固件长度版本等信息,然后分段请求固件数据。每次请求后需要等待一定时间,如果不成功还需要重试几次 中间又可能设计GPRS重连等,感觉程序比较乱,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没有,指点一下,谢谢!注:没有操作系统,单任务死循环结构。

网友:
状态机呀..........

网友:
gprs一般都有http功能,可以将bin文件放到服务器上面,然后用http下载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