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 的WiFi和蓝牙不能用,怎么判断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8-04-04):
树莓派3安装最新的Raspbian,启动后在有上角网络链接处,不能搜索wifi热点。显示"No wireless interfaces found" 。然后通过“ifconfig -a”没有发现网卡,是不是判定WiFi和蓝牙已经损坏了?

网友A:
dmesg看看有没有内核报错信息。

网友B:
叫ipenhabianpi啊 我的跟你的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esg看看有没有内核报错信息。

大师来看看,很长一段,现在截取的是有红色的地方。请问要关注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ipenhabianpi啊 我的跟你的不一样呢

openhab是一个开源的项目,打算玩玩,用的是他们做好的镜像,可以去百度了解一下。好像和Home Assistant有类似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来看看,很长一段,现在截取的是有红色的地方。请问要关注什么参数?

仔细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关于WIFI的报错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关于WIFI的报错信息。

没有任何与WIFI相关的信息,这是不是就是说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与WIFI相关的信息,这是不是就是说挂了?

看来是没检测到wlan0,完整的dmesg文本贴出来看一下吧。

网友B:
是不是这个镜像没有驱动啊, 官网的也没有waln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没检测到wlan0,完整的dmesg文本贴出来看一下吧。

没有带回家,下次附上,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镜像没有驱动啊, 官网的也没有waln0么

也是没有,最开始刷的就是官方最新的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没检测到wlan0,完整的dmesg文本贴出来看一下吧。

[03:33:58] openhabian@openHABianPi:~$ clear
[03:34:00] openhabian@openHABianPi:~$ dmesg
[    0.000000]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    0.000000] Linux version 4.14.30-v7+ (dc4@dc4-XPS13-9333) (gcc version 4.9.3 (crosstool-NG crosstool-ng-1.22.0-88-g8460611)) #1102 SMP Mon Mar 26 16:45:49 BST 2018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0fd034] revision 4 (ARMv7), cr=10c5383d
[    0.000000] CPU: div instructions available: patching division code
[    0.000000]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OF: fdt: Machine model: Raspberry Pi 3 Model B Rev 1.2
[    0.000000]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alloc
[    0.000000] cma: Reserved 8 MiB at 0x3dc00000
[    0.000000] On node 0 totalpages: 255488
[    0.000000] free_area_init_node: node 0, pgdat 80c7edc0, node_mem_map bd336000
[    0.000000]   Normal zone: 2246 pages used for memmap
[    0.000000]   Normal zone: 0 pages reserved
[    0.000000]   Normal zone: 255488 pages, LIFO batch:31
[    0.000000] random: fast init done
[    0.000000] percpu: Embedded 17 pages/cpu @be59f000 s38720 r8192 d22720 u69632
[    0.000000] pcpu-alloc: s38720 r8192 d22720 u69632 alloc=17*4096
[    0.000000] pcpu-alloc: [0] 0 [0] 1 [0] 2 [0] 3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53242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8250.nr_uarts=0 bcm2708_fb.fbwidth=656 bcm2708_fb.fbheight=416 bcm2708_fb.fbdepth=16 bcm2708_fb.fbswap=1 vc_mem.mem_base=0x3f000000 vc_mem.mem_size=0x3f600000  dwc_otg.lpm_enable=0 enable_uart=1 dtoverlay=pi3-disable-bt console=tty1 root=PARTUUID=27c2fd36-02 rootfstype=ext4 elevator=deadline fsck.repair=yes rootwait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    0.000000] Memory: 990992K/1021952K available (7168K kernel code, 550K rwdata, 2048K rodata, 1024K init, 706K bss, 22768K reserved, 8192K cma-reserved)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c00000 - 0xfff00000   (3072 kB)
                   vmalloc : 0xbe800000 - 0xff800000   (1040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be600000   ( 998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80000000   (  16 MB)
                     .text : 0x80008000 - 0x80800000   (8160 kB)
                     .init : 0x80b00000 - 0x80c00000   (1024 kB)
                     .data : 0x80c00000 - 0x80c8986c   ( 551 kB)
                      .bss : 0x80c90f40 - 0x80d417f4   ( 707 kB)
[    0.000000]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    0.000000] ftrace: allocating 24918 entries in 74 pages
[    0.000000]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 NR_IRQS: 16, nr_irqs: 16, preallocated irqs: 16
[    0.000000] arch_timer: cp15 timer(s) running at 19.20MHz (phys).
[    0.000000] clocksource: arch_sys_counter: mask: 0xffffffffffffff max_cycles: 0x46d987e47, max_idle_ns: 440795202767 ns
[    0.000007] sched_clock: 56 bits at 19MHz, resolution 52ns, wraps every 4398046511078ns
[    0.000023] Switching to timer-based delay loop, resolution 52ns
[    0.000276]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0.000828] console [tty1] enabled
[    0.000865]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value calculated using timer frequency.. 38.40 BogoMIPS (lpj=192000)
[    0.000904]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01235]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01268]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02216] Disabling memory control group subsystem
[    0.002314]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002729]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    0.003124]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100000 - 0x10003c
[    0.003257] Hierarchical SRCU implementation.
[    0.003910] smp: Bringing up secondary CPUs ...
[    0.004664] CPU1: thread -1, cpu 1, socket 0, mpidr 80000001
[    0.005464] CPU2: thread -1, cpu 2, socket 0, mpidr 80000002
[    0.006249] CPU3: thread -1, cpu 3, socket 0, mpidr 80000003
[    0.006353] smp: Brought up 1 node, 4 CPUs
[    0.006424] SMP: Total of 4 processors activated (153.60 BogoMIPS).
[    0.006445]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HYP mode.
[    0.006463] CPU: Virtualization extensions available.
[    0.007343] devtmpfs: initialized
[    0.017863]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40 variant 3 rev 4
[    0.018112]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19112604462750000 ns
[    0.018156]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4, 65536 bytes)
[    0.018732]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    0.0195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022173] DMA: preallocated 1024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    0.027011]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4 watchpoint registers.
[    0.027044]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8 bytes.
[    0.027262] Serial: AMBA PL011 UART driver
[    0.028902] bcm2835-mbox 3f00b880.mailbox: mailbox enabled
[    0.029377] uart-pl011 3f201000.serial: could not find pctldev for node /soc/gpio@7e200000/uart0_pins, deferring probe
[    0.060483] bcm2835-dma 3f007000.dma: DMA legacy API manager at be813000, dmachans=0x1
[    0.061931]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06217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06224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06234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070076] raspberrypi-firmware soc:firmware: Attached to firmware from 2018-03-23 16:32
[    0.071421] clocksource: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arch_sys_counter
[    0.147275] VFS: Disk quotas dquot_6.6.0
[    0.147389] VFS: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147593] FS-Cache: Loaded
[    0.147804] CacheFiles: Loaded
[    0.15671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157457]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    0.157600]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    0.157803]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    0.157952]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    0.158013]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    0.15826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158728]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0.158752]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0.158771]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0.158790]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0.160278]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_cortex_a7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    0.163063] workingset: timestamp_bits=14 max_order=18 bucket_order=4
[    0.170985] FS-Cache: Netfs 'nfs' registered for caching
[    0.171638]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    0.171681]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    0.171701]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    0.173605] Block layer SCSI generic (bsg) driver version 0.4 loaded (major 251)
[    0.17375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173771]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default)
[    0.174065]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    0.174086] io scheduler mq-deadline registered
[    0.174105] io scheduler kyber registered
[    0.176815] BCM2708FB: allocated DMA memory fdd10000
[    0.176860] BCM2708FB: allocated DMA channel 0 @ be813000
[    0.181841]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82x26
[    0.187417] bcm2835-rng 3f104000.rng: hwrng registered
[    0.188824] vc-mem: phys_addr:0x00000000 mem_base=0x3f000000 mem_size:0x3f600000(1014 MiB)
[    0.191997] vc-sm: Videocore shared memory driver
[    0.193632] gpiomem-bcm2835 3f200000.gpiomem: Initialised: Registers at 0x3f200000
[    0.205868] brd: module loaded
[    0.215886] loop: module loaded
[    0.217216] Loading iSCSI transport class v2.0-870.
[    0.219144] libphy: Fixed MDIO Bus: probed
[    0.22055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lan78xx
[    0.22197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smsc95xx
[    0.223234] dwc_otg: version 3.00a 10-AUG-2012 (platform bus)
[    0.452598] Core Release: 2.80a
[    0.453862] Setting default values for core params
[    0.455170] Finished setting default values for core params
[    0.656729] Using Buffer DMA mode
[    0.658059] Periodic Transfer Interrupt Enhancement - disabled
[    0.659431] Multiprocessor Interrupt Enhancement - disabled
[    0.660836] OTG VER PARAM: 0, OTG VER FLAG: 0
[    0.662240] Dedicated Tx FIFOs mode
[    0.663972] WARN::dwc_otg_hcd_init:1046: FIQ DMA bounce buffers: virt = 0xbdd04000 dma = 0xfdd04000 len=9024
[    0.666712] FIQ FSM acceleration enabled for :
               Non-periodic Split Transactions
               Periodic Split Transactions
               High-Speed Isochronous Endpoints
               Interrupt/Control Split Transaction hack enabled
[    0.673145] dwc_otg: Microframe scheduler enabled
[    0.673200] WARN::hcd_init_fiq:459: FIQ on core 1 at 0x805d2774
[    0.674536] WARN::hcd_init_fiq:460: FIQ ASM at 0x805d2adc length 36
[    0.675858] WARN::hcd_init_fiq:486: MPHI regs_base at 0xbe87e000
[    0.677203] dwc_otg 3f980000.usb: DWC OTG Controller
[    0.678561] dwc_otg 3f980000.usb: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0.679946] dwc_otg 3f980000.usb: irq 62, io mem 0x00000000
[    0.681317] Init: Port Power? op_state=1
[    0.682652] Init: Power Port (0)
[    0.684127]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    0.685475]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0.686812] usb usb1: Product: DWC OTG Controller
[    0.688122]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4.14.30-v7+ dwc_otg_hcd
[    0.689444] usb usb1: SerialNumber: 3f980000.usb
[    0.691336]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0.692661]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0.694354] dwc_otg: FIQ enabled
[    0.694359] dwc_otg: NAK holdoff enabled
[    0.694364] dwc_otg: FIQ split-transaction FSM enabled
[    0.694374] Module dwc_common_port init
[    0.69459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0.695995]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    0.697314] IR NE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698577] IR RC5(x/sz)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699856] IR RC6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701119] IR JV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702352] IR Sony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703571] IR SANYO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704787] IR Sharp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705950] IR MCE Keyboard/mouse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707130] IR XMP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0.708969] bcm2835-wdt 3f100000.watchdog: Broadcom BCM2835 watchdog timer
[    0.710441] bcm2835-cpufreq: min=600000 max=1200000
[    0.712032]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    0.713271]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    0.714830] mmc-bcm2835 3f300000.mmc: could not get clk, deferring probe
[    0.716402] sdhost-bcm2835 3f202000.mmc: could not get clk, deferring probe
[    0.717773] sdhci-pltfm: SDHCI platform and OF driver helper
[    0.720474] ledtrig-cpu: registered to indicate activity on CPUs
[    0.721973] hidraw: raw HID events driver (C) Jiri Kosina
[    0.72348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0.724824]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0.726724] vchiq: vchiq_init_state: slot_zero = bdd80000, is_master = 0
[    0.729370] [vc_sm_connected_init]: start
[    0.732835] vc_vchi_sm_init: failed to open VCHI service (-1)
[    0.732842] [vc_sm_connected_init]: failed to initialize shared memory service
[    0.735681] [vc_sm_connected_init]: end - returning -1
[    0.737760] Initializing XFRM netlink socket
[    0.73922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0.740792]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    0.742732] Registering SWP/SWPB emulation handler
[    0.744754] registered taskstats version 1
[    0.752000] uart-pl011 3f201000.serial: cts_event_workaround enabled
[    0.753537] 3f201000.serial: ttyAMA0 at MMIO 0x3f201000 (irq = 87, base_baud = 0) is a PL011 rev2
[    0.758264] mmc-bcm2835 3f300000.mmc: mmc_debug:0 mmc_debug2:0
[    0.759768] mmc-bcm2835 3f300000.mmc: DMA channel allocated
[    0.822038] sdhost: log_buf @ bdd07000 (fdd07000)
[    0.901535] mmc0: sdhost-bcm2835 loaded - DMA enabled (>1)
[    0.903968] of_cfs_init
[    0.905481] of_cfs_init: OK
[    0.907337] Waiting for root device PARTUUID=27c2fd36-02...
[    0.923273] Indeed it is in host mode hprt0 = 00021501
[    1.094457] mmc0: host does not support reading read-only switch, assuming write-enable
[    1.101027]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aaaa
[    1.102930] mmcblk0: mmc0:aaaa SL32G 29.7 GiB
[    1.109327]  mmcblk0: p1 p2
[    1.123953]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    1.126909] VFS: Mounted root (ext4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179:2.
[    1.131581]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dwc_otg
[    1.133279] Indeed it is in host mode hprt0 = 00001101
[    1.136474] devtmpfs: mounted
[    1.196252]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1024K
[    1.371755] usb 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24, idProduct=9514
[    1.373320] usb 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0, SerialNumber=0
[    1.375486] hub 1-1:1.0: USB hub found
[    1.377069] hub 1-1:1.0: 5 ports detected
[    1.647379] systemd[1]: System time before build time, advancing clock.
[    1.691468] usb 1-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dwc_otg
[    1.766609]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1.769365] Segment Routing with IPv6
[    1.783266]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1.807400] systemd[1]: systemd 232 running in system mode. (+PAM +AUDIT +SELINUX +IMA +APPARMOR +SMACK +SYSVINIT +UTMP +LIBCRYPTSETUP +GCRYPT +GNUTLS +ACL +XZ +LZ4 +SECCOMP +BLKID +ELFUTILS +KMOD +IDN)
[    1.812640] systemd[1]: Detected architecture arm.
[    1.821773] usb 1-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24, idProduct=ec00
[    1.823391] usb 1-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0, SerialNumber=0
[    1.827593] smsc95xx v1.0.6
[    1.832293] systemd[1]: Set hostname to <openHABianPi>.
[    1.915687] smsc95xx 1-1.1:1.0 eth0: register 'smsc95xx' at usb-3f980000.usb-1.1, smsc95xx USB 2.0 Ethernet, b8:27:eb:88:45:ee
[    2.324640] systemd[1]: Listening on Journal Socket (/dev/log).
[    2.329379] systemd[1]: Created slice System Slice.
[    2.335567] systemd[1]: Mounting RPC Pipe File System...
[    2.343318] systemd[1]: Mounting Debug File System...
[    2.347514] systemd[1]: Reached target Swap.
[    2.352095] systemd[1]: Listening on udev Kernel Socket.
[    2.355858] systemd[1]: Listening on fsck to fsckd communication Socket.
[    2.818474] EXT4-fs (mmcblk0p2): re-mounted. Opts: (null)
[    2.910723] systemd-journald[111]: Received request to flush runtime journal from PID 1
[    3.407592] snd_bcm2835: module is from the staging directory, the quality is unknown, you have been warned.
[    3.431947] bcm2835_alsa bcm2835_alsa: card created with 8 channels
[    4.783534] smsc95xx 1-1.1:1.0 eth0: hardware isn't capable of remote wakeup
[    4.783972]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    5.006896] Adding 102396k swap on /var/swap.  Priority:-2 extents:1 across:102396k SSFS
[    6.458825] smsc95xx 1-1.1:1.0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CDE1
[    6.460094]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   13.007150] uart-pl011 3f201000.serial: no DMA platform data
[   14.551525] Under-voltage detected! (0x00050005)
[   20.466208] random: crng init done
[   22.871486] Voltage normalised (0x00000000)
[   27.031526] Under-voltage detected! (0x00050005)
[   31.191541] Voltage normalised (0x00000000)
[   33.271588] Under-voltage detected! (0x00050005)
[   49.911474] Voltage normalised (0x00000000)
[   60.311582] Under-voltage detected! (0x00050005)
[   66.551482] Voltage normalised (0x00000000)
[   74.871005] Under-voltage detected! (0x00050005)
[   85.270445] Voltage normalised (0x00000000)
[  108.150149] Under-voltage detected! (0x00050005)
[  112.310055] Voltage normalised (0x00000000)
[  118.550094] Under-voltage detected! (0x00050005)
[  122.710014] Voltage normalised (0x00000000)
[03:34:02] openhabian@openHABianPi:~$

网友A:
引用 楼主:
[03:33:58] openhabian@openHABianPi:~$ clear
[03:34:00] openhabian@openHABianPi:~$ dmesg
[    0.000 ...

看样子是没检测到mmc1设备,你试过用官方raspbian也是检测不到wif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没检测到mmc1设备,你试过用官方raspbian也是检测不到wifi吗?

是的,后来才换其他的镜像,网上也有人遇到wifi不能识别这个问题,反映应该是坏了的

网友:
WIFI 不能识别好像是通病,我有一批里出现了几个这样的问题,可能是芯片的缺陷。

网友:
我之前一批也有几个,用着用着没的,或是串口不通。。。 他这个东西不好查。日志是没看到的。 电路也不好查。另外一个显现是路由器比树莓派启动晚了。没有网卡。重启就可以。感觉不是那么靠谱。可以外接usb网卡吧

网友(2019-08-08):
楼主你好,你是在找霍尔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