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250磁数据范围很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04):
我查了资料,磁寄存器单轴两个字节,有14位和16位两种模式,我都试过但是采集效果一样;
mpu9250.mag_x : -138
mpu9250.mag_y : 92
mpu9250.mag_z : -86
mpu9250.mag_x : -148
mpu9250.mag_y : 96
mpu9250.mag_z : -86
这是静止采集的数,转动一圈最大不超过±600,单测量模式和连续测量模式的区别不大,我都试过,希望哪位能指点一下。

楼主:
void IIC_MPU9250_init(void)
{
        IIC_Write_OneByte(MPU9250_I2C_ADDR,MPU9250_PWR_MGMT_1,0x00);                        //»½ÐÑmpu9250
        IIC_Write_OneByte(MPU9250_I2C_ADDR,MPU9250_CONFIG,0x06);                            //µÍͨÂ˲¨5hz
        IIC_Write_OneByte(MPU9250_I2C_ADDR,MPU9250_GYRO_CONFIG,0x18);                        //²»×Լ죬2000deg/s
        IIC_Write_OneByte(MPU9250_I2C_ADDR,MPU9250_ACCEL_CONFIG,0x00);                        //(0x00 +-2g;)  ( 0x08 +-4g;)  (0x10 +-8g;)  (0x18 +-16g)
        IIC_Write_OneByte(MPU9250_I2C_ADDR,MPU9250_INT_PIN_CFG,0x02);
        IIC_Write_OneByte(MPU9250_I2C_ADDR,MPU9250_USER_CTRL,0x00);                                //ʹÄÜI2C

        IIC_Write_OneByte(AK8963_I2C_ADDR,AK8963_CNTL1,0x10);
        delay_ms(50);
        IIC_Write_OneByte(AK8963_I2C_ADDR,AK8963_CNTL1,0x11);                                        //µ¥²âÁ¿Ä£Ê½+16λ¾«¶È
}

楼主: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K8963_I2C_ADDR);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K8963_HXL);
        IIC_Wait_Ack();
        IIC_Start();                  //ÆðʼÐźÅ
        IIC_Send_Byte(AK8963_I2C_ADDR+1);
        IIC_Wait_Ack();
        for(i=14;i<20;i++)
        {
                if(i==19)buf[i]=IIC_Read_Byte(0);
                else buf[i]=IIC_Read_Byte(1);
        }
        IIC_Stop();

        IIC_Write_OneByte(AK8963_I2C_ADDR,AK8963_CNTL1,0x11)

网友A:
你看看你量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量程是多少。

±32768,16位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32768,16位配置

我说的是量程,加速计不都有1g,2g,4g,8g,16g等可选量程么?
哦,你这是磁力计。。

网友:
看起来问题不大,对手册配置一下量程。

网友:
+-600已经是正常范围了

网友:
正常范围,要知道地磁是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