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低成本支持编码器,带can、串口的单片机

楼主(2018-04-04):
如题,想做一个编码器测量工具,需要找一款便宜的,带can和串口的单片机,期待哪位大神赐教

网友:
stm32c8t6 ,,,,,,,,,,,

网友A:
楼主说的低成本是什么概念?是低于10圆?5圆?1圆?

网友:
STM32F103C8T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低成本是什么概念?是低于10圆?5圆?1圆?

当然只要有以上功能,越便宜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只要有以上功能,越便宜越好

凡是具有2个以上边缘触发中断的IO口的单片机都支持编码器。2个串口的单片机不到1圆。再外置一个can芯片,

网友:
有内置can功能的国产M0单片机,成本不到3圆。

网友:
什么芯片带can的不到3元?

网友:
同求带CAN不到3元的片子

网友:
华芯微特SWM180KCT6-80某宝厂商报价3.97元,量大就不知道了。
基本外设:
248K字节FLASH ,16K字节SRAM
32位定时器:        4+1        通信接口:        UART*4;I2C*2;SPI*2; CAN*1;

网友:
串行接口
 UART*4,具有独立 8 字节 FIFO,最高支持主时钟 16 分频
 SPI*2,具有 8 字节独立 FIFO,支持 SPI、SSI 协议,支持 master/slave 模式
 I2C*2,支持 8 位、10 位地址方式,支持 master/slave 模式
 CAN*1,支持协议 2.0A(11bit 标识符)和 2.0B(29bit 标识符)

网友:
SWM180KCT6带高级定时器吗?能输出3路互补PWM的那种

网友:
SWM180KCT6没有高级定时器,是PWM模块,可以输出4路互补PWM.

楼主:
立创上前段时间有个券,但看到的资料太少,到官网看了选型也不明确,不能像TI那样根据功能区筛选,没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