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link Interface和multilink universal的区别

楼主(2018-04-05):
图上这两款仿真器有什么区别吗,有没有搞过飞思卡尔的大神们指点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Multilink Interface和multilink universal的区别吗

网友A:
一直用的棕色的盒子,没用过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仿真器的区别  ”不是合格的标题。

违反版规11。请立即阅读版规(点击进入: http://www.amobbs ...

撞枪口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的棕色的盒子,没用过蓝色的。

棕色的可以在win10系统上用吗

网友C:
蓝色的速度会快些,主控好像是K60红色的主控是S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的速度会快些,主控好像是K60红色的主控是S12

懂了,感谢

网友D:
红的是老款主要支持16位和8位单片机,蓝的哪个是新品,基本都支持新的器件,老的16位就不支持了,希望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的是老款主要支持16位和8位单片机,蓝的哪个是新品,基本都支持新的器件,老的16位就不支持了,希望帮到 ...

老的16位就不支持了 是什么鬼,难道不兼容以前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的16位就不支持了 是什么鬼,难道不兼容以前的芯片吗

红色的我没怎么用过,不确定都是支持哪些,但可以肯定是支持S12G系列,绿色的我比较常用,至少支持S12G,XHY,XEQ系列和MPC系列

网友:
就是说16位的新一点的还支持,老的的68开头的恐怕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