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支持DTMF/FSk双制式来电显示的 modem卡\传真猫

楼主(2018-04-05):
如题

单位 电话交换机 内部用的是DTMF制式来电(厂家确认是DTMF制式的)

而传真猫\卡  貌似只支持 FSK制式,    收来电号码时会  漏码 缺字,         传真卡以前 直接接电信电话线路 一直正常的,     加了 内部的电话交换机就不正常了

尝试从淘宝买了 DTMF转FSK转换器, 无效果, 问题依旧..

问  可有 支持双制式的 传真猫\modem卡,       或者 支持双制式的 来电显示盒(支持将号码串口发送的)

实在没办法的话,   可知道有什么 支持双制式的来电识别接收器芯片,   自已画板弄出来好了

网友A:
交换机上改吧,一般交换机应该都能支持两种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上改吧,一般交换机应该都能支持两种制式

改不了,  交换机 外线打进来的, 支持 双制式识别接收,  但内部分机 只支持DTMF制式

网友B:
啥年代了,传真该淘汰了。
电话线暂时还有一定存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年代了,传真该淘汰了。
电话线暂时还有一定存在价值。

我有说 用来传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