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PPI协议读写西门子PLC寄存器,通讯失败

楼主(2018-04-06):
情况:利用单片机通过西门子的PPI协议 读写PLC寄存器数据,现在把一串协议码利用电脑串口调试助手经过USB-485线可以成功读写PLC寄存器。串口助手→USB-485→PLC  成功
单片机发出一串串读写码通过USB-485到串口调试助手 也可以成功发送。 单片机→USB-485→串口助手  成功
问题:独立测试都正常,现在把单片机小板(485电路已经做好) 和西门子PLC挂接 后 PLC寄存器数值无变化 ,说明PPI通讯没有成功 ?
         单片机和西门子PLC经过PPI协议通讯是否也要注意3.5个字符时间的问题?
         有做过西门子PPI通讯相关方面的前辈麻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PLC收到了你的命令,但是你单片机没换向或者换向不对,所以没收到PLC的数据

网友:
同时接入电脑串口,检测单片机发送数据是否正常,PLC是否回复数据

网友:
PPI协议 帧间是需要留出时间间隔的。

网友A:
非得用PPI吗?MODBUS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得用PPI吗?MODBUS不行?

ppi不需要在PLC里面写程序

网友:
楼主有PPI新的协议文本?

网友:
同求ppi协议资料

网友:
个人理解PPI是profibus DP的简化版,PPI协议的资料本站很多哦

网友:
以前帮别人做毕设搞过,网上有个用VB写的小软件直接可以用,

网友:
都是485-modbus的变种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帧间隔时间的处理问题 。。 感谢各位

楼主:
PPI协议 论坛一大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i不需要在PLC里面写程序

是的 ,PLC 不需要任何程序处理,数据直接拿过来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得用PPI吗?MODBUS不行?

PPI的话PLC不需要编写程序

网友C:
PPI的话PLC不需要编写程序

网友:
PPI 就是USB 转485

网友(2018-08-22):
引用 网友C:
PPI的话PLC不需要编写程序

能否提供一个工程案例呀?

网友:
楼主可以说一说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