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极体MIC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8-04-06):
使用一级NPN三极管放大驻极体MIC,电路是这样子的,从ADC口采集到的数据是个稳定值,几乎没有变化 ,请大神帮忙看看,电路是不是搭的哪里不对

楼主:
三极管是S9014

网友A:
adc直连2.5v,怎么可能有变化?

楼主:
串接一个电阻给他吗?我看别人也很多直连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直连2.5v,怎么可能有变化?

需要给他串接一个大电阻吗??我看别人好像也这么连的

网友B:
去掉C1到2.5的线和C1,直接让ADC采集S1的集电极

网友C:
按图示,断开打 X 的地方看看。没进展飞线看看 1 处怎么样。

如果有示波器,开个音箱放附件 1kHz 或 2kHz 声音(要比环境声音大一些),分别在 1 点和断开 x 的 ADC 处看一下波形,用于整定放大电路。
(最好还是放一个运放,音质要求不高,增益要求不高,几 M 的带宽就够了,很便宜)

还有,C1 是交流耦合,假设 ADC 输入没有 DC 中点,比如 VADC/2 的偏置电压,那么声音出来时,会摆动到负电压区域,所以 ADC 前需要一个 DC 偏置。如果没有,确认 ADC 支持 2.5V 范围,那么就和楼上说的一样,直接去掉 C1,DC 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图示,断开打 X 的地方看看。没进展飞线看看 1 处怎么样。

如果有示波器,开个音箱放附件 1kHz 或 2kH ...

谢谢解答,你的意思是把C1和那条接到2.5V的线都去掉吗?然后三极管集电极直接接到ADC吗?  我的单片机参考电压是VDD=5V,读取到的数值是8Dx左右,这是在量程范围内的。在x的地方我接上一个2M的电阻,现在对MIC吹一下气会有反应,但是播放歌曲什么的几乎没什么反应,不知道把电阻加大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D:
偏置电阻搞得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置电阻搞得不对吧

大哥有何高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C1到2.5的线和C1,直接让ADC采集S1的集电极

这样子有反应,但是非常小。我觉得是不是驻极体MIC的阻抗值大,三极管的输入阻抗不够大,因此产生的压降太大了。得换成场效应管才行呢?

楼主:
新改之后的,现在有一些反应,但是不打,播放声音ADC高4位是不动的,只能到中间四位动

网友:
2.5V处对地接电容

网友:
可能是饱和了

网友E:
专用的麦克风放大IC不少啊,自己用三极管搭感觉好难啊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先,偏置电阻有点小。

网友:
建议用5v供电,感觉R2偏大  R6偏小

网友F:
抄现成的电路。别自己设计。要不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用的麦克风放大IC不少啊,自己用三极管搭感觉好难啊

有驻极体专用的放大ic吗??我上立创找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抄现成的电路。别自己设计。要不仿真一下。

说的有道理~决定上淘宝抄一个来试试看

网友:
再加一级,或者用40系列搭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决定上淘宝抄一个来试试看

x宝上还真不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放大驻极体麦克风…我搞了一段时间,最后解决问题一般都不会用这种东西来解决。最后一般也不会是信号太弱需要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x宝上还真不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放大驻极体麦克风…我搞了一段时间,最后解决问题一般都不会用这种东西 ...

用来采集环境声音呀~除了驻极体还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采集环境声音呀~除了驻极体还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吗

你这样放大,你确定放大的是目标信号而不是被噪声淹没?

网友:
驻极体麦自带放大的,供上电就能工作,只是供电的时候需要注意电源内阻要和麦一样大,这样输出幅值最大。
至于你那一级三极管放大,先把管子偏置电流调好,输出才能把ADC喂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