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全志派来玩玩,是香蕉派BPI-M64还是香橙派win plus好呢?

楼主(2018-04-06):
就是想买个可以跑安卓的板子玩玩,现在卖得多的也就是 香蕉派 和  香橙派。
看了下A64处理器应该是目前比较新的,就买这个平台看看。
不过香蕉派和香橙派都有对应的板子,有坛友买过这些派么,哪一家资料稍微好一些?

这是317的香蕉派,带8GB EMMC

这是240的香橙派,不带EMMC

网友:
同问,我只用过树莓派,现在也想试一试其他的,用过的兄弟说说情况

网友:
orangepi啊 那个便宜买那个

网友:
买个核心板即可,自己打底板。各种派貌似都没有emmc
我倾向玩带7寸屏的,价格也贵不到太多

网友A:
相对支持最好的是树莓派,使用和开发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买过一个香蕉派,遇到问题时相对难以找到解决方案。香橙派不清楚。

网友B:
之前 买了一个  100多的  香橙派,刷了一个 安卓,卡的 让我怀疑人生,自掏运费退货了,插上鼠标动一下,等待 10+秒 屏幕鼠标就动了。 高配的估计好点,但是估计期望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 买了一个  100多的  香橙派,刷了一个 安卓,卡的 让我怀疑人生,自掏运费退货了,插上鼠标动一下,等 ...

我选的这A64不会卡的,因为好多广告平板都是用这个芯片,而且性能略差一点的A33我以前用过,也不会卡

网友:
树莓派吧,支持好

网友:
哪个资料多买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支持最好的是树莓派,使用和开发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买过一个香蕉派,遇到问题时相对难以找到解决方 ...

树莓派已经有了,也用到自己的小产品里了。
找全志派也就是以后可能有些是用安卓的项目,熟悉下,毕竟全志的资料和价格都不错

网友:
主频多快?GPU呢

网友:
树莓派用在产品里电源怎么管理?

网友:
看起来全志的派靠谱一点,便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莓派已经有了,也用到自己的小产品里了。
找全志派也就是以后可能有些是用安卓的项目,熟悉下,毕竟全 ...

我好奇,你用树莓派做产品,是哪方面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