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推式磁悬浮线圈发热问题

楼主(2018-04-06):
自己看完了论坛的帖子,又照着现在淘宝上的成品制作了自己的磁悬浮。放上去能悬浮,一切正常。就是大概十几分钟后四个线圈就发热,有时是只有对角两个线圈发热。有没有好心人能解答一下。

楼主:
只有板子是自己做的,换了别人的板子就正常可。板子的线径我都加粗了。

网友A:
可能高频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高频振荡了

如何更改呢?(高频震荡的话)这是原理图。看分析说有PID的部分,但自己对模电不太懂,一直学的单片机。另外补充一点:我做的浮子往下按不会震动,买的就会,震得厉害。

网友B:
示波器量下线圈的电流波形,看看是不是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量下线圈的电流波形,看看是不是震荡了。

额。。。没示波器,只有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高频振荡了

如果是高频震荡了,该怎么解决呢?我可以直接试一下

网友A:
再仔细对比一下买的 看看是不是哪个细节画错或者漏了?还有怎么电源滤波电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对比一下买的 看看是不是哪个细节画错或者漏了?还有怎么电源滤波电容没有 ...

我都测量了。各部位电阻,连线位置都对比了,是一样的。现在实验的是改变了C1电容(增大到50uF),浮子往下按就会震动了,但依旧发热会掉。

网友C:
看了一遍图以后,我的分析是1、4是输出信号来产生交流的,左右对称电路是一个以6V为基轴震荡的电路。(也不知道对不对,交流一下)
线圈发热导致悬浮物下坠是因为线圈发热后电流变小,导致你的磁场强度变小。
解决方案及原因
1、根据以往经验,产热一般发生在电感上面,即电感本身以及两端。具体原因由于我不知道输入信号是什么,我也没办法具体分析。------建议增大电感可以减缓加热,增加使用时间;
2、你图中电容C1与C8限制了你的周期或者说带宽,改变这个,可以改变频率,即悬浮能力;
3、图中电路可能存在交越失真,建议检查一下以后消除这个情况,问题位置见下图,解决方案见附件(百度文库下载的,省得你再花下载券了),说白了就是加直流偏置;

综上所述,解决方案如下
1、增大电感;
2、适当改变C1;
3、在线圈周边覆铜膜(散热);
4、高频问题,我不清楚,也不排除,你用示波器测一下最好;
5、电源电路上面加上电容,可以消除纹波;

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遍图以后,我的分析是1、4是输出信号来产生交流的,左右对称电路是一个以6V为基轴震荡的电路。(也不 ...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这里问题作出解答。
1:输入信号是霍尔元件的输出,检测浮子的磁场变化的,是动态的。具体资料见附件(我在用的是G档)。
2:改变C1电容值确实有所变化(增大到50uf),能够减缓发热,但20分钟左右依旧会很烫,无法使用。另减小的话,浮子会颤抖,不稳定。一般值为1-10uF。
3:看了一下交越失真,可以说目前这个电路是不会改的了,因为我搜集的关于磁悬浮的资料这块电路部分都是没有的,另外买的成品也是没有的。所以这块基本不会考虑更更改了。
最后:
1:电感也就是线圈是标准件,这个是定死的,而且减缓发热并不能解决问题,要的是不发热。
2:改过了,效果见上2.
3:同1.
4:这也是目前比较麻烦的,因为我没有示波器,所以无法测量。另外本身对高频信号的产生也很不理解。这里可以说是我个人认为是问题的根本原因了。(综合之前人的回答,但目前没有思路布置如何解决或者说去实验)
5:无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量下线圈的电流波形,看看是不是震荡了。

有示波器了,这是线圈输入口的波形。下图中波形黄色的是好的磁悬浮的;蓝色的是我自己的,长时间会发热。
这是浮子静止时的同一位置不同时基的波形,中间最下是时基数字。

这是浮子旋转时的,测量位置和上面是一样的。

目前观察能看到的是在时基大时,好的会有波形随浮子旋转变化,且放大后的波形频率比我自己的低。
不知是否有时间,还劳你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