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非隔离的ACDC,输出12V,2W左右,什么芯片合适?

楼主(2018-04-06):
想设计一个非隔离的ACDC,输出12V,2W左右,什么芯片合适?

据我所知,好像Viper22A和LNK306都可以实现,还有其他芯片吗?  哪个用量大,易用?

Viper22A FB反馈好像是用稳压二极管的, 我对这个稳压管有莫名的恐惧,能不用就不用。

有没有FB反馈也是用电阻分压方法的?

==========================================================

还是决定用大路货Viper系列。

比较怵的是这个DZ稳压管,可以改成TL431吗? 怎么改合适?

网友:
阻容降压?

网友A:
不要自己设计,抄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自己设计,抄电磁炉

电磁炉是隔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自己设计,抄电磁炉

电磁炉低压部分有24W那么大?

网友:
光耦加431即可,没有稳压管你拿什么去反馈

网友B:
用DK112做过,但手里现在没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K112做过,但手里现在没有电路图。

网友C:
OB2225MCP,200mA,刚好适合。

楼主:
一般Viper22a的BUCK电路FB 直接都是稳压二极管对吗?

网友:
按DS设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B2225MCP,200mA,刚好适合。

老陈,能发个OB2222的参考原理图吗?力创上的OB2222的规格书里面没有带参数的原理图,网上找OB公司的网站进去找不到OB2222这个型号,不知道是不是我网址找错了,还是OB公司对这个料不开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陈,能发个OB2222的参考原理图吗?力创上的OB2222的规格书里面没有带参数的原理图,网上找OB公司的网站 ...

OB2222是5V
OB22225是12V

DEMO中是负压输出,下图(简图)是正电压输出,注意2222与2225的脚位有点点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OB2222是5V
OB22225是12V

谢谢老陈。晚上回去再去调试下2222。

网友E:
@Rainbow
老陈,请问OB2225MCP及OB2223FCP的价格分别是多少?
我有一个项目,输出只要12V/200mA,目前正在纠结以上两个芯片哪个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Rainbow
老陈,请问OB2225MCP及OB2223FCP的价格分别是多少?
我有一个项目,输出只要12V/200mA,目前正在 ...

2223FCP比2225贵两毛钱左右。

网友:
不懂,帮顶,元尊

网友(2018-08-09):
正需要呢

网友(2018-12-26):
PowerInt有

Pi的东西质量很好,就是有点贵。
链接:

https://ac-dc.powerint.cn/produc ... ily/linkswitch-t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