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SON BT-100视频眼镜端口定义,请大家提供解决办法

楼主(2018-04-06):
2011年左右在买了一台EPSON BT-100视频眼镜,玩过一段时间,虽然感觉很不错。但感觉有以下几处问题不好解决
1)BT-100还是太重了一点,只能在家里玩,没法带出去。
2)电池容量太小,看视频也就3个小时就快没电了,所以需要经常连接充电器充电。
3)功能太小了,也就看看视频了,上网功能不强大,看看网页还行。
4)在国内就没有收到升级的信息,不知道功能能不能升级。
5)国内没有这款产品的售后服务,坏了根本没法处理。
我在玩了一段时间后感觉经常要充电,而且充电后工作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就想拆开看看是什么样的电池,能不能更换,拆前还没想到什么问题,就想不就跟手机一样吗,手机我也常拆。好了,拆好后发现一个大坑,主机直接不工作了,接上视频眼镜后一点反应也没有,怕没装好,再拆开,再装好,试了好几次都不行,估计这东西用了RAM一类的器件,掉电后控制数据直接没了,所以不能开机工作。
拆坏了我当时还想找国内EPSON的售后服务点,打电话过去问,大部分说没法处理,问到一家说能处理的,拿过去看了看就说不能处理了,要自己联系,返回日本才能处理,想想这太麻烦了,而且也玩了2年多,谁知道寄回日本的运费,维修费,再寄过来的费用要多少呢,也就没打算处理了。
EPSON BT-100视频眼镜坏了放家里一段时间后,我就在想,能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显示器来用,直接插到电脑上,或者手机上也行,于是在网上到处找这东西的资料,才发现日本人做的东西应用资料太少了,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只能自己再拆开找有用的资料了。
首先看了看外部接口,2排20PIN的接口,非标准品,淘宝没有对应的母座,拆开眼镜部分,发现内部与外部连接的用单排20PIN插头插座,估计也是非标准品,液晶显示器型号是L3F05Q,网上能找到的资料就是960(RGB)×540,DATASHEET没有。
其它的芯片也都看了下,网上完全没资料。然后就没有进展了,就当垃圾放那里几年时间。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EPSON的视频眼镜是用HDMI的接口,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说明,但我就想HDMI也就20根线(跟接口PIN数相同),慢慢找应能找出来的,所以再次拆开视频眼镜,连带中间的一分二接头也拆了,发现这个接口实用16根线,1-6号线全部接地,有两根线直接接耳机,一根5V电源线,一根单独的接地线,只余下6根线,感觉不像是HDMI,线太少了点,而且HDIM接口也不单独分出线给耳机用的,而且6根线其中一根线像与其余5根没什么关系,这样看起来倒像是VGA接口了,这5根线按场同步,行同步,红,绿,蓝的组合每种都试过,视频眼镜能点亮,而且电脑在调整分辩率时,眼镜上也能感到有变化,可是就是没有图相,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坛里高手众多,应有从事这边面工作的人,就希望大家提供解决的思路,好让这个视频眼镜能废物利用起来。

楼主:
这是主机上与视频眼镜连接处的接口,是左边那个,2*20PIN接口。
这是视频眼镜上的接口,单排20PIN接口,右边那个是LCD的FPC排线接口。
这是我画出视频眼镜上的接口顺序和我己经知道的定义,还有好多不知道功能的。

楼主:
知道不知道的坛友都可以提解决的思路,我可以实际测试下,如果确认了,我会分享出来。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ooIu9Iccg

照这个视频看来,应该就是一个av输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ooIu9Iccg

照这个视频看来,应该就是一个av输入口

谢谢你提供解决的办法,不过很可惜啊,没有爱国软件,看不了啊,不知道是怎样实现图相显示的。
另外专门试了下,除了白线加载信号后LCD能亮以外,其余的都没有反应,而白线有信号也只是点亮显示屏,没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RooIu9Iccg

照这个视频看来,应该就是一个av输入口

看了那个视频了,他们是外接了一个AV转接口,插在主机后面的专用插口上,那个转接口的信号通过ADC芯片转成数字信号了。主机后面的专用插口顺序如下图,第3脚信号进到主板上后,有一个ADC芯片,所以LCD显示部分跟AV信号没关系。

网友:
video 是混合型号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那个视频了,他们是外接了一个AV转接口,插在主机后面的专用插口上,那个转接口的信号通过ADC芯片转 ...

主板上是通过9052将外接的AV视频信号转成数字信号的。
主板上的各专用芯片看了一遍,有一片ADAU1761BCPZ是数字音频处理器。还有一片TPS2505B1是处理USB信号的,没有发现有将数字视频信号转化为模拟视频信号的,所以怀疑接口传送的就是数字的视频信号,不是VGA这种模拟方式。对于数字视频信号有DVI和HDMI,但需要的引脚数都较多,现在只余有5根线给视频信号用,不知道采用数字信号格式了。

网友:
本身是个安卓系统,从那主芯片入手找找呢

网友:
估计很难。

楼主:
查到视频眼镜端有一个视频解码芯片,是EPSON的L3E03100F0A,有了解的朋友吗,有资料更好

楼主:
TC358762这个芯片,谁有比较完整数据资料呢?

楼主:
没人知道这些芯片的资料吗?

楼主:
日本人用的芯片资料非常难找,看来这个在原有基础上更好的方式走不通了,不过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直接把LCD给换了,只保留它原有的光学结构部分,现在就看能不能找到比较小的LCD显示屏了,有这方面的坛友可以提供点资料。

网友B:
看见了4对差分线,估计是LVDS/HDMI一类的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了4对差分线,估计是LVDS/HDMI一类的接口吧?

没有4对差分线啊。你说的是三个两两接入元件的线吧,我不确定是不是差分线,因为用万用表量起来,这几根线之间全部都是互相导通的,与地之间的电阻也很小。

网友(2018-06-14):
手上正好也有一套 BT-100,如果可以玩就有意思了

网友C:
BT100是内部有个安卓2.2系统的盒子,好像用的瑞萨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BT100是内部有个安卓2.2系统的盒子,好像用的瑞萨的cpu

你的可以工作吗?如果可以工作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测下那个排线中间调节小盒里的信号,看看都是些什么信号,这个可以帮助确认是采用什么工作模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可以工作吗?如果可以工作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测下那个排线中间调节小盒里的信号,看看都是些什么信号 ...

我的可以正常显示,有时间我帮你测测看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以正常显示,有时间我帮你测测看信号吧。

好的,非常感谢
如果能把BT100视频眼镜搞定,这个可以玩很多的东西了。

楼主(2018-08-18):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以正常显示,有时间我帮你测测看信号吧。

有时间我帮你测测看信号吧。

楼主(2018-12-09):
有哪位朋友玩过或是了解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