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雨刮电机,如何选择开关电源

楼主(2018-04-07):
1、电机功率50W,电压24v
2、启动电流比较大。
3、当前选择S-100-24开关电源,启动电源保护
4、如何规避启动瞬间大电流。

网友:
雨刮都是驾驶室用的吧,为啥不用电池呢。之前测过某工吊车的驾驶室雨刮电机,电机厂家提供的参数完全不管用。

网友:
加电流限制,启动时在恒流状态

网友:
如果是想工频供电,变压器值得考虑。

网友:
这个启动瞬间电流能达到10A,加个限流吧

网友:
嗯,变压器是挺适合的

网友:
只能限流启动,可以先穿个电阻,启动起来在把电阻绕开,估计负载大或者堵转还会保护,釜底抽薪还是换个大功率电源吧!

网友:
或者控制启动方式

网友:
高频注入,  加大电容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可能变压器比较合适(@4楼,@6楼ok),开关电源不是很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可能变压器比较合适(@4楼,@6楼ok),开关电源不是很实用。 ...

变压器次级也最好加粗一点·····不然一下两下没事,久了可能也有压力。
还有,有种玩意叫做,电子变压器,小哥哥了解一下

网友A:
换输出是恒流功能的开关电源。就是那种,开关电源输出短路了,输出是横流的,不是短路就喘气启动的那种,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输出是恒流功能的开关电源。就是那种,开关电源输出短路了,输出是横流的,不是短路就喘气启动的那种,不 ...

听明白了,谢谢!这种电源好采购。

网友B:
看用途是什么,如果自己弄个玩玩,电源我可以免费提供一个你,但邮费自理

网友:
100W的24V电源,PWM控制芯片是什么?反激电源的话,可以尝试在芯片的FB脚,在电容上并个电阻,就能做成类似恒流保护的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用途是什么,如果自己弄个玩玩,电源我可以免费提供一个你,但邮费自理 ...

非常感谢您的慷慨。就是玩玩。

网友:
方便的话留个地址,我快递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