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lib移植后的ts_test 按下和弹起是同时上报的?

楼主(2018-04-07):
最近驱动USB电容触摸屏,用的是周立功的M3352板子,
现在出的问题是,按下后不会上报,等手指松开后才上报。其它各种触摸操作均正常。
# ./ts_test
1357418842.590606:    333    425    255
1357418843.860412:    333    425      0

网友:
移植过iic接口的电容屏驱动,在驱动中按下后是要上报的,你看看驱动的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在其他mcu平台,按下, 松开,移动,都有数据上报的。当然个把月没有用./ts_test了,下次再看看。 ...

谢谢 2位回复。
问题解决,重新移植了tslib,但tslib1.4移植不成功。换了tslib-master后按下弹起能分开上报。
参考https://blog.csdn.net/xishuang_gongzi/article/details/49422879
# unzip tslib-master
# cd tslib-master
配置
# ./autogen.sh # echo "ac_cv_func_malloc_0_nonnull=yes" > arm-none-linux-gnueabi.cache
# ./configure CC=/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fsl-linux-gnueabi-gcc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cache-file=arm-none-linux-gnueabi.cache --prefix=/imx_disk/xx/qt/tslib/ts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