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局域网下A路由器下计算机访问B路由下的计算机...

楼主(2018-04-07):
请教一下各位,在同一局域网中分别接两个路由器A和B,A和B下接不同计算机,请教如何
实现A下的计算机访问B下的计算机,或B下的计算机访问A下的计算机。谢谢!!

网友A:
既然是同一个局域网了,为何要两个路由器?

网友B:
在主路由(AB的上级路由)上添加静态路由表就可以
类似这样的, 不同路由系统叫法可能不太一样

(192.168.88.66是主路由给这个二级路由分配的IP)

我这里的99网段相当于你的A或者B路由,类似的把另一个路由的网段加上就行

网友:
对,加上路由表和回程路由。

网友:
楼主的设备未必有这功能,可能是普通家用的,建议是两个路由分别使用DMZ主机,将A和B透出去,两个主机分别使用对方的路由器上级地址相互访问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路由器添加对方网段到静态路由表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同一个局域网了,为何要两个路由器?

因为在不同的楼层,路由器是无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主路由(AB的上级路由)上添加静态路由表就可以
类似这样的, 不同路由系统叫法可能不太一样

确定? 为啥不行
本级 路由 192.168.3.1,   下级路由 WAN 192.168.3.5,   下级网段192.168.100.1
PING不通 下级的电脑 IP 192.168.100.100

下级路由 就是很普通的水星路由MW310R, 没有防火墙,  安全设置没有开启任一项,  没有什么NAT模式,路由模式这些功能的

网友:
都是自己的,路由器用扩展模式不就行了嘛

网友:
三层交换机,你值得拥有

网友:
我也设置静态路由表的   但是一直是下级路由能够访问上级,上级访问不了下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定? 为啥不行
本级 路由 192.168.3.1,   下级路由 WAN 192.168.3.5,   下级网段192.168.100.1
PING不通 ...

先ping下级路由的lan试试(192.168.100.1), 能通说明是成功了, 其他问题再进一步排除。

用是否能ping通来判断有时候是不靠谱的, 举个栗子:

ping不通, 但是远程桌面是ok的

网友:
按接口配置,两个路由器4个接口都要配置静态路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ping下级路由的lan试试(192.168.100.1), 能通说明是成功了, 其他问题再进一步排除。

ping下级路由的lan试试(192.168.100.1        也是不通嘀

网友:
自己用  直接当交换机用 在同一个网段不方便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主路由(AB的上级路由)上添加静态路由表就可以
类似这样的, 不同路由系统叫法可能不太一样

有同样的问题,如果没有主路由,能用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ng下级路由的lan试试(192.168.100.1        也是不通嘀

那就没招了。

猜测可能是二级路由默认丢弃了部分来自WAN的数据,比如P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同样的问题,如果没有主路由,能用吗?谢谢

只有两个路由不就是一个主路由一个二级路由的情况吗,
像我3楼设置的那样,加一条静态路由就行。

网友:
同一网段下才能直接访问,路由器设置里有DMZ和端口转发,设置一下。A,B两个路由器在同一网段下可以直接通信。

网友:
主从路由器的话,要看从路由用的就NAT模式还是route模式,家用路由一般默认是NAT模式,WAN口访问LAN口需要做端口映射DMZ

网友:
我现在是有线的做法,和楼主情况一样的:
A路由:主路由,开启DHCP
B路由:转接路由关闭DHCP,手动设置IP到同一网段(如果路由没啥功能忽略此步骤),将LAN口网线接到A路由的LAN

无线,有线任意接到A和B  都是同一IP(设定了IP绑定MAC的),上网功能一模一样。
B路由顺带做下载机了,所以B路由需要IP来访问,实际B路由是当个交换机在用而已。

编辑原因:添加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在不同的楼层,路由器是无线的!

最简便的做法,两个下级路由器A和B都设为无线网桥模式(TP-LINK家用路由器的名称叫WDS),都无线连到主路由器,并只保留主路由器的DHCP,关闭A和B路由器的DHCP。这样A和B路由器的网段和主路由器的LAN网段是一样的,就都可以相互访问了。

网友:
两个下级路由设置成AP模式,将路由功能关了就是

网友:
10楼正解,不过玩得可能比较大了,哈

网友:
家用路由器直接dmz主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有两个路由不就是一个主路由一个二级路由的情况吗,
像我3楼设置的那样,加一条静态路由就行。 ...

谢谢,看下我的理解对不对,前面弄错了,我是有主路由的192.168.3.1,子路由192.168.3.3,它的子网是192.168.1.x。
比如说192.168.1.2能够ping 192.168.3.2, 但是192.168.3.2不能ping 192.168.1.2.

是在192.168.3.1加一个静态路由  192.168.1.x 网管192.168.3.3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只有两个路由不就是一个主路由一个二级路由的情况吗,
像我3楼设置的那样,加一条静态路由就行。 ...

我的一级路由负责拨号,是192.138.0.xx网段

二级路由接在一级的LAN上,WAN在一级路由的IP地址为192.168.0.229.

二级路由的LAN网段为192.168.3.xxx

那么为了保证接在一级和二级路由LAN上的两个电脑能够互相访问。在一级路由上设置一条静态路由表:

路由器报如下错误:

网友:
子路由WAN口接LAN口,另一个LAN口接父路由LAN口,关闭子路由DHCP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看下我的理解对不对,前面弄错了,我是有主路由的192.168.3.1,子路由192.168.3.3,它的子网是192. ...

对的,实际我这里也是两个路由,主路由只需要加一条静态路由就可以访问到二级路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一级路由负责拨号,是192.138.0.xx网段

二级路由接在一级的LAN上,WAN在一级路由的IP地址为192.168. ...

看起来设置没问题,那你只能找别的方法了。。。

也不排除有些路由是很智障的。

网友F:
楼主问得台笼统了,有好几种设置方案哦

网友G:
子网掩码不是干这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得台笼统了,有好几种设置方案哦

静态路由表怎么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一级路由负责拨号,是192.138.0.xx网段

二级路由接在一级的LAN上,WAN在一级路由的IP地址为192.168. ...

你的wan0和wan1各是什么ip

网友:
搞这么多路由干什么?直接交换机不就搞定了

网友:
如果A能ping通B,直接在运行输入B的IP,就可以访问B计算机共享的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wan0和wan1各是什么ip

一级路由WAN接猫拨号,LAN为192.168.0.xxx网段,动态IP。
二级路由WAN接在一级路由LAN上,二级路由LAN是192.168.3.xxx网段。二级路由的WAN  IP是192.168.0.229。

现在的问题是二级路由LAN和一级路由LAN下接的电脑能够怎样保证互相能ping通,能通信。即0网段和3网段的电脑能够互相通信?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无论你几个路由器,都要用同一网段,例如192.168.1.x/255.255.255.0,只有x不同其它要相同。
主路由器开dhcp,次路由器只是转发dhcp,不要自己独立成一个子网,独立成子网的结果就是下级可以访问上级,上级不能访问下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一级路由WAN接猫拨号,LAN为192.168.0.xxx网段,动态IP。
二级路由WAN接在一级路由LAN上,二级路由LAN是1 ...

别分网段,分了网段就不好做了,因为二级路由器是用nat共享ip的,一级要访问二级必须做映射,普通路由器做起来复杂,还需要一个一个实现,实在没有必要,干脆把二级路由器换交换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无论你几个路由器,都要用同一网段,例如192.168.1.x/255.255.255.0,只有x不同其它要相同。 ...

问题是我接路由器的目的就是为了隔离广播,防止其他网络设备的干扰。
因为一级路由下接的东西很多很乱。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别分网段,分了网段就不好做了,因为二级路由器是用nat共享ip的,一级要访问二级必须做映射,普通路由器 ...

我在一级路由下做映射就出现29楼中提到的错误。我应该没配置错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子网掩码不是干这活的吗

+1
就是,试试以下方法,
主LAN接副WAN,级连,副路由器控制,
子网掩码都改成:255.255.0.0
IP地址设置范围:192.168.*.*

或者方法2
主LAN接副LAN,有线桥接,
副路由器关闭:DHCP,全部主路由器控制,
副路由器与主路由器的IP地址设置范围:192.168.0.*,子网掩码都改成:255.255.255.0

网友:
引用 网友I:
+1
就是,试试以下方法,
主LAN接副WAN,级连,副路由器控制,

方法一能够隔离掉主路由下的广播么?

你这种搞发要把主路由和副路由的子网掩码都设置成255.255.0.0

然后IP分别是192.168.A.xxx 网段
192.168.B.xxx网段

网关分别是192.168.A.1  192.168.B.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一级路由下做映射就出现29楼中提到的错误。我应该没配置错啊。

映射是在二级路由器做的。

网友:
这个不关静态路由的事,是映射问题!在二级路由上设置好映射即可,由于端口不同,不同的网络访问需要设置不同的端口,就是同一台机也需要设置多个。还有所谓的DMZ可能简单一点,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级路由WAN接猫拨号,LAN为192.168.0.xxx网段,动态IP。
二级路由WAN接在一级路由LAN上,二级路由LAN是1 ...

你是在一级路由上设置吗?
WAN0是猫的ip吧,WAN1才是192.168.0.1的ip?
那张图要选wan1吧?

网友(2019-01-23):
家用两个路由为什么不接一个网段?一个网段不就没有楼主的问题了嘛。主路由配置不动,次路由lan地址写主路由网段的地址,关闭dhcp,wifi名称密码可以和主路由一样,也可以不一样。配置就这么多,关键的一步是主路由到次路由的网线接到次路由的lan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