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已将TM4C归入Other MCUs了,难道是要凉?

楼主(2018-04-08):
在TI官网的MCU分类下找TM4C没找到,突然发现已经进入“Other MCUs”了,,这不是要凉的节奏吗?

网友:
按照分类,的确不属于上面四类的任意一种啊。

网友A:
不好分类哇~~

楼主可以参考下, MSP432系列, 内核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分类哇~~

楼主可以参考下, MSP432系列, 内核一样的~

你仔细对一下引脚,会有惊喜哦!
何止内核一样,应该就是只有丝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对一下引脚,会有惊喜哦!
何止内核一样,应该就是只有丝印不同 ...

楼上说的MSP432内核和TM4C一样,都是Cortex-M4

你说的好像是MSP432和MSP430引脚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MSP432内核和TM4C一样,都是Cortex-M4

你说的好像是MSP432和MSP430引脚一样吧? ...

msp430 和 432 是不一样的产品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对一下引脚,会有惊喜哦!
何止内核一样,应该就是只有丝印不同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MSP432内核和TM4C一样,都是Cortex-M4

你说的好像是MSP432和MSP430引脚一样吧? ...

我说的是MSP432E4系列,你看一下就明白了
真正跟老的MSP430同一系列的低功耗M4是MSP432P4,这是跟TM4C不一样的。

网友C:
从LM4 变成TM4,怎么又变了

这个系列大起大落,当年还是开辟CortexM系列的先锋,被Ti玩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MSP432E4系列,你看一下就明白了
真正跟老的MSP430同一系列的低功耗M4是MSP432P4,这 ...

搜了下MSP432E4,,好像新发布的,看来TI改名部又立功了

TI也真能折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了下MSP432E4,,好像新发布的,看来TI改名部又立功了

TI也真能折腾 ...

仔细看看所有的资源,看看引脚定义,再看看各种状态下的耗电。。。
我也是仔细看过了才确认仅仅是改了丝印,别的啥也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所有的资源,看看引脚定义,再看看各种状态下的耗电。。。
我也是仔细看过了才确认仅仅是改了丝 ...

再看一下数据手册,寄存器定义

网友D:
这个用的人多吗,估计ti也清楚 干不过stm32这种的,所以还是搞自己的几个特色产品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的人多吗,估计ti也清楚 干不过stm32这种的,所以还是搞自己的几个特色产品类 ...

用的人不多。但我在用,因为他自带全网卡很省事,内存也挺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的人不多。但我在用,因为他自带全网卡很省事,内存也挺大

什么叫全网卡?是自带phy吗?这个片子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全网卡?是自带phy吗?这个片子价格大概多少?

就是自带phy啊,这是我用它的最大理由
价格6.x美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就是自带phy啊,这是我用它的最大理由
价格6.x美金

还是你们好,6.x 美金 都不眨眼,我还是继续用83848  .。。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是你们好,6.x 美金 都不眨眼,我还是继续用83848  .。。

用它之前我用stm32f4,但是嫌st的usb主机不够好用,我要用3g卡,但我怎么改程序都偶尔会错。而这个有256k内存,比之前192多了不少,而且这个的usb主机很好用,我一天之内就移好了ppp底层,再也不会错了!
更搞笑的是ti这个的usb主机寄存器是保密的,手册里没有,你只能用厂家的库来操作它。但是我都没想到一天之内就驱动起来了!
相反st开放了所有的寄存器定义,文档好几百页,我看了不少于一个月,最终怎么改都不完美!我可不是新手,做过好多个芯片的usb,没见过这么难用的!啥都靠那个定时中断。。。
从此后只要st继续用它那个usb主机,我就再也不用st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是你们好,6.x 美金 都不眨眼,我还是继续用83848  .。。

通常说法是开放比封闭好,开放了就算厂家库有错你也能自己改,封闭了如果遇到错误,厂家不改你就没招了。
但是我在st的f4和ti的这个m4上见到了完美的反例。。。
开放的,我怎么也改不好,就算所有寄存器定义都写的清清楚楚我也改不好,天天啃文档,烦死了!!
封闭的,我按照自己认为的方式来使用,直接一次通过,啥错都没有,我都没想到这么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它之前我用stm32f4,但是嫌st的usb主机不够好用,我要用3g卡,但我怎么改程序都偶尔会错。而这个有256k ...

F4 刚出来的时候 做过 USB HS 从机,搞死我了,怎么都不稳定,后来换 赛普拉斯的 就好了,NXP的 也是妥妥的。现在 主要用 NXP的LPC系列+ 83848;

网友B:
引用 网友F:
F4 刚出来的时候 做过 USB HS 从机,搞死我了,怎么都不稳定,后来换 赛普拉斯的 就好了,NXP的 也是妥妥 ...

你也被st的那个高级usb给坑过了?哈哈,握个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通常说法是开放比封闭好,开放了就算厂家库有错你也能自己改,封闭了如果遇到错误,厂家不改你就没招了。 ...

用过 赛普拉斯的 USB,用过NXP的 USB,也用过一些带51的 USB芯片,当然也有ST的,最不喜欢的就是ST的,感觉怎么做都做不好。USB这种  还是有比较可靠的生态比较好。如果底层有问题 真的很难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被st的那个高级usb给坑过了?哈哈,握个手吧!

我现在 都不敢用 F4 的 USB ,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过 赛普拉斯的 USB,用过NXP的 USB,也用过一些带51的 USB芯片,当然也有ST的,最不喜欢的就是ST的,感 ...

是啊,底层结构没写好,真是没办法。我这么多年以来真的没有那么认真的看那么多寄存器定义了,尤其还是全英文的。。。
最后我投降了,做了个重启usb主控制器的机制来绕过这个问题了事。。。

网友:
同样被F4的坑过了,F1的USB用了N年玩出花样都没问题。F4的同样用FS,有N多坑。官方库也是啰嗦的很,各种回调。换cube生成的代码也是有问题。

网友:
有人的网络模块好像就是用的TM4的ic,话说自带phy就是省事啊。

网友:
外置phy 好处多 功耗可以做低  可以以较低功耗的方式扩展交换机

网友:
扩展光纤也简单

网友:
价格最低也就只要2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F4 刚出来的时候 做过 USB HS 从机,搞死我了,怎么都不稳定,后来换 赛普拉斯的 就好了,NXP的 也是妥妥 ...

cypress的哪个型号呢?请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cypress的哪个型号呢?请问一下

常用就 USB HS的 68013  和 USB 3.0的 3014 把 貌似 记不起型号了,其他不怎么用 难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它之前我用stm32f4,但是嫌st的usb主机不够好用,我要用3g卡,但我怎么改程序都偶尔会错。而这个有256k ...

之前用过430,觉得TI的库做的还不错,那时候同时的也就AVR用的差不多的爽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用的人不多。但我在用,因为他自带全网卡很省事,内存也挺大

这样做倒是省地方,但成本相对会高吧?散热也沒有83848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样做倒是省地方,但成本相对会高吧?散热也沒有83848好吧

成本高一点点而已,板子面积省了很多啊。而且为什么没有独立的83848散热好?这个CPU体积其实挺大的,实际效果散热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本高一点点而已,板子面积省了很多啊。而且为什么没有独立的83848散热好?这个CPU体积其实挺大的,实际 ...

用过lm3s,就是看中其带phy,后来,后来,停产了,m4价格又贵,哎,入了st的贼船。

网友I:
TI还有M4内核的产品呢?我以为都停产了。被流明-TI活活的气死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I:
TI还有M4内核的产品呢?我以为都停产了。被流明-TI活活的气死过。

tm4c 就是之前流明m3的升级换代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本高一点点而已,板子面积省了很多啊。而且为什么没有独立的83848散热好?这个CPU体积其实挺大的,实际 ...

原来用LM3S,发热较严重,M4的没有用过

网友(2018-09-13):
引用 网友C:
从LM4 变成TM4,怎么又变了

这个系列大起大落,当年还是开辟CortexM系列的先锋,被Ti玩残了 ...

对,千万不能用,一直都是坑

网友J:
引用 网友B:
tm4c 就是之前流明m3的升级换代产品

tm4c用着稳定性怎么样?低温(-40度)性能怎么样?

有木有什么坑!最近准备用这款。

网友:
用过一次TI的MCU,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它之前我用stm32f4,但是嫌st的usb主机不够好用,我要用3g卡,但我怎么改程序都偶尔会错。而这个有256k ...

其实st的usb是新思的ip,有一点阉割,按理说应该是挺好的,可惜资料不太完整,有点乱的,我研究过很长一段时间,至今没有搞明白它内部是如何调度事务的,感觉是st自己都没有吃透这个ip核

eth的mac也是同样的问题,光靠用户手册还是无法理解整个过程,现在是直接拿官网的例程做驱动了,能用但是我知道没有完全发挥性能,特别是dma描述符部分,没有发挥出来应有的水平

本坛的caixiuwen对这st的这两个都比较熟悉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用过 赛普拉斯的 USB,用过NXP的 USB,也用过一些带51的 USB芯片,当然也有ST的,最不喜欢的就是ST的,感 ...

就是因为st把这些寄存器都告诉我们了,可惜文档没跟上,用起来不顺手,难听一点是不知道为何就要按照某个步骤操作寄存器,根本没有讲清楚

1是usb确实也比较复杂,2是灵活性太高了使用肯定麻烦,3估计是外购的ip自己也没有吃透,没办法好好指导我们,按照中国人的想法肯定是吃透了然后一脚踢开,外国人可能比较守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tm4c用着稳定性怎么样?低温(-40度)性能怎么样?

有木有什么坑!最近准备用这款。 ...

不说-40,就连-65度短时间都跑过,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因为st把这些寄存器都告诉我们了,可惜文档没跟上,用起来不顺手,难听一点是不知道为何就要按照某个 ...

ti的USB外设应该也是那几个IP大厂的标准库里面的吧,单片机厂家不可能自己做这种复杂IP的~
问题就是STM32F4里面的那个USB主机真的调到我要投降的地步,好多年了就没见到过这么难调的东西。。。
TM4C的USB主机我半天之内改好程序(就是调用它ROM里面的底层库),一次运行通过,搞定~

完全是两个极端,不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