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见过这种塑胶件:类似汽车边灯灯罩,白色哑光

楼主(2018-04-08):
看着应该是一种灯罩,但找了几家做亚克力的厂都没有这个。要重新开模就太不值得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灯罩面板之类的东西吧,肯给你要开模来做,一个两个可以用雕刻机雕出来再磨砂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灯罩面板之类的东西吧,肯给你要开模来做,一个两个可以用雕刻机雕出来再磨砂处理 ...

应该是有开模件,手头那个样品不像是雕刻机挖出来再磨砂处理的

网友:
模具内表面就是按亚光做的粗糙度

网友:
看起来像PE料,关键是数量有多少,余姚啊奉化那里搞这种加工的多。

网友:
要开模的话找我

网友:
亚克力雕刻再拿去喷砂就是这个效果,之前做过。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量不大,所以想找成品.亚克力雕刻我之前问了,一个费用一百大几,但下家又跟我说他们买的是三十几,我去,这个差距有点大.

网友B:
非得搞成鼓起来的吗?打折方案是搞成平的,用亚克力的,喷砂,价格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得搞成鼓起来的吗?打折方案是搞成平的,用亚克力的,喷砂,价格低

是啊,设备外面还有一个装饰用的扣板,把这个灯罩露在外面,平的肯定不行了。手头的样品应该是开模做的,只是不知道在哪里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