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着搞个远程服务器,需要学哪些知识,购买哪些设备

楼主(2018-04-08):
最近有两个需求:
1. 和同学一起搞智能家居,做个智能家居的服务器;
2. 做升级设备的远程服务器,用于管理产品升级情况,具体来讲就是升级设备从服务器取文件和控制数据,对产品进行升级;

初步想法:
申请个域名,使用路由的DDNS服务解析域名,然后使用树莓派搭个web并开放tcp端口作为服务器;

问题:
1. 花生壳有免费域名,可以用来解析吗?
2. 解析出来的ip和树莓派局域网如何关联,花生壳内网穿透需要付费,如果直接用电信的路由器里的ddns服务是否可以不用穿透内网;
3. 关于DDNS解析,是否可以在服务器上开启个服务,定时上传当前的ip到一个开放的服务器上,然后客户端先从开放的服务器取ip,通过ip进行通信。不过开放的服务器我还没想好用哪个,只是个想法。

网友:
弄个云服务器吧

网友A:
阿里云、腾讯云不是在搞活动。279三年。租他个十年够你用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阿里云、腾讯云不是在搞活动。279三年。租他个十年够你用的吧

3年279,这么便宜的连接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年279,这么便宜的连接在哪里?

这个坛子不就有推广链接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1&highlight=279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年279,这么便宜的连接在哪里?

阿里云ECS服务器,1核2G内存,1M带宽,40G SSD硬盘,3年279元

网友:
云+vpn 妥妥的

网友:
买云服务器,自己用路由器树莓派折腾起来也需要不少钱,性能还垃圾的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里云、腾讯云不是在搞活动。279三年。租他个十年够你用的吧

买了云怎么用,需要装系统,写服务端软件吗
很早就看论坛在说,一直没明白

网友:
5刀的墙外vps可以先顶一顶.
一台不行就两台.

网友:
买个前几天推荐的阿里服务器,279块三年,带宽有点窄学习够用了

网友:
前两天有个阿里云服务器很便宜,论坛有人推荐。入手一个,做个小测试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云怎么用,需要装系统,写服务端软件吗
很早就看论坛在说,一直没明白 ...

买的时候,让你选择系统,选择后,相当于已经给你装好了,你只管用就是了。
你可以在里面装VS,可以装SQL Server,可以装IIS,也可以部署你开发的软件。

网友C:
自己搭服务器需要有公网地址,不然需要买花生壳,fnrp等内外穿透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搭服务器需要有公网地址,不然需要买花生壳,fnrp等内外穿透服务。

自己家的路由wan口动态的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会zigbee么?

这个跟zigbee什么关系,不过真的不会,搞过2.4g,也只是个模块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跟zigbee什么关系,不过真的不会,搞过2.4g,也只是个模块而已

你的模电学到怎么样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还是上云服务器吧,省心,还可以根据你的业务需求,动态升级服务器性能

网友:
论坛有智能家居的大牛么,可以带着一起飞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云怎么用,需要装系统,写服务端软件吗
很早就看论坛在说,一直没明白 ...

你以公司的名义应该可以申请免费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阿里云、腾讯云不是在搞活动。279三年。租他个十年够你用的吧

可以连续租10年么?首次购买最多三年,不知道续费还是不是这个价

网友:
使用树莓派搭个,只适合玩玩,还是上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模电学到怎么样

一般吧,常用放大电路能看懂,没实际做过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吧,常用放大电路能看懂,没实际做过东西

你有多少装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连续租10年么?首次购买最多三年,不知道续费还是不是这个价

我是过年的时候阿里云买个1年玩,价格参考如下,
其实他这个的应有局限还是有的。没有GPU。so挂网络游戏是不可能的,所以个人觉得贵不到那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多少装备啊

没明白,我手上就一个电脑,一个树莓派,几块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过年的时候阿里云买个1年玩,价格参考如下,
其实他这个的应有局限还是有的。没有GPU。so挂网络游戏 ...

你的配置应该比促销那款高,促销那款配置再续费三年的正常价格应该也在两千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家的路由wan口动态的可以吧

可以的,主要是有外网IP就行,申请个域名,就可以开始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家的路由wan口动态的可以吧

wan口必须是公网地址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家的路由wan口动态的可以吧

花生壳不是很稳定,我用过3322还可以,现在用的是duckdns, 比较稳定。

网友:
直接买阿里云就完事了  别折腾了

网友:
如果要自己玩,花生壳可以试试,但是如果要正儿八经搞个东西还是算了,老老实实弄个云服务器,或者自己搭一个吧

网友:
搞过之后才知道,在云上搭个服务器是真简单。如果会在本地搭服务器,在搬到云端就是十分钟的事。简单应用搞什么花生壳,都是浪费时间。

网友F:
花生壳现在也在实名制,稳定性又不敢恭维,服务器要的是7天24小时,花生壳给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会zigbee么?

zigbee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花生壳现在也在实名制,稳定性又不敢恭维,服务器要的是7天24小时,花生壳给不了。 ...

不用花生壳,你i用什么?

网友G:
免费的,不是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免费的,不是很好用

商业级的也是一个鸟样,隔三差五就死掉,随便一个vps比花生壳能稳定无数倍。

网友(2018-07-03):
智能家居你准备用树莓搞?

网友:
其实如果用于设备升级的话花生壳和加树莓派搭建的服务器稳定性也还可以,我在家搭了一个服务器,每次都是小区停电导致服务器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