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加减速如果是三角形的情况怎么知道最高速?

楼主(2018-04-08):
如题,电机加减速有可能是梯形或三角形的情况 ,如果是三角形,怎么确定它的最高速呢,已知面积(总步数),加速度,减速度,初速度

楼主:
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都有

网友:
这还不容易,高一物理啊

楼主:
谢谢,高手啊,我就是没想到,减速段最后是零,如果不是零,就可以很多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