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无10米内无线、一端有源另一端无源,能双向通讯技术

楼主(2018-04-08):
如题:
想 3米~10米内 通过无线,传递信息,
    一端是有源的,功率不要太大;
   另外一端是无源的,检测开关量。

网友:
用微波定向给目标板供电,目标板通过激光发射开关状态回来。应该可行。

网友:
915MHz 的RFID 标签最远可以10多米。
发射端好几瓦的功率。

网友:
不知道无线充电的技术最远在多少距离内可以实用

网友:
激光发射和反射板

网友A:
手电筒和太阳能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电筒和太阳能电池

不都是有源吗

网友:
呵呵,直接用摄像头拍照

网友:
下行激光,上行微波

网友:
怎么有点让马跑,不让马吃草的感觉

网友:
无线路由器,一端插网线,另一端可以用手机等上网

网友:
rfid,好像有这种应用

网友:
双向的通讯有难度。

网友:
rfid g2 无源卡

网友:
镜面反射型光电开关传感器,刚好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
上下行都用红外呢

楼主:
就是想让马跑,不让马吃草。

用红外也不好,耗能,如果在阳光下,还不知道能不能好好表现。

淘宝好像有类似RFID标签,还能测温,测压力等等。

楼上的“镜面反射型光电开关传感器”是什么,没搜到。

网友:
无源一边既然是检测开关量,可以了解一下无线自发电的开关 就是不用供电也不用电池现在已经有产品,或者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