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转载GAL器件烧写时序资料

楼主(2018-04-08):
前阵子把玩 GAL16V8,用 ELM -CHAN 的资料复制了一套烧写器,玩起来还可以。
最近又入手了几片 22V10,还是移植烧写器,发现 ELM-CHAN 的资料实在是有些局限,很多熔丝位置、配置地址都没有说清楚。

关于 GAL 器件,ATMEL 和 LATTICE 等公司都有出,自己把玩最大的问题就是烧录时序相关资料太少,手册上也没有提及。
偶然间用 yahoo 找了找“gal programming” 这样的关键词,发现老外做这个的比较多(国人可能都直接买烧录机了),以下两个资料转过来供大家参考:

#1:armory站,这个站的资料(不仅限GAL)多的超出想象:http://www.armory.com/~rstevew/Public/Pgmrs/GAL/algo.htm

#2:ELM-CHAN站,11区的技术宅(STM32::FatFS 作者):http://elm-chan.org/works/pgal/report_e.html

资料均转载,有不妥大家提: )

网友A:
我曾经一段时间搜了一下这玩意,但始终没找到用什么东西给这东西下程序,某宝搜索GAL18V6编程器,也没搜到,楼主能否讲解一下这玩意怎么下载程序。
或者我先看看你的网页

网友B:
yahoo不是死了么

网友C:
这玩意都是20多年前的东西了,现在还有人用吗

网友D:
记得很早以前修改20M模拟示波器中的 GAL16V8,用的able4编译,用周立功的EasyPRO80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一段时间搜了一下这玩意,但始终没找到用什么东西给这东西下程序,某宝搜索GAL18V6编程器,也没搜到 ...

gal器件就是个eeprom,编程类似avr的高压串行模式,地址、控制总线是用并行加载的,数据总线是用串行加载的。
我稍晚些时候发个文献来,里边有个时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yahoo不是死了么

原网站可以访问,也没被墙:yaho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都是20多年前的东西了,现在还有人用吗

老产品肯定还有人用,你上网上找找atf16v8b的价格就知道了,而且在microchip这个型号也没停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很早以前修改20M模拟示波器中的 GAL16V8,用的able4编译,用周立功的EasyPRO80烧写。 ...

自己玩就可以用汇编,直接查熔丝编号生成fusemap就行,我用的是自制的烧录器,所以文件格式都随意,熔丝编号最终烧对了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gal器件就是个eeprom,编程类似avr的高压串行模式,地址、控制总线是用并行加载的,数据总线是用串行加载 ...

劳烦楼主发点这个编程器的资料,虽然基本不会使用,但还是想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yahoo不是死了么

是雅虎中国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劳烦楼主发点这个编程器的资料,虽然基本不会使用,但还是想了解一下

除了原贴里的两个网站,还有这么一个 PDF 的文献,看样子是已经很有年头了。

用 LPT 口做的 GAL 编程器,可参考电路、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一段时间搜了一下这玩意,但始终没找到用什么东西给这东西下程序,某宝搜索GAL18V6编程器,也没搜到 ...

上传了为数不多的讲解时序的文献,见  #14 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了为数不多的讲解时序的文献,见  #14 楼

多谢楼主

网友E:
这东西还有人用啊

网友F:
好像多年前找过这个,后来改用cpld了,翻新品几块钱,价格低,量足,软件还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多年前找过这个,后来改用cpld了,翻新品几块钱,价格低,量足,软件还通用 ...

金老板原来跟我提过,不过当时水平还没够。

前阵子偶然机会搞到几片,玩了玩的确不错,用来代替 74 系列还是很灵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还有人用啊

原 atmel 的 16v8, 22v10,在 microchip 官网上还都是 "In Production" 的状态,手册2014还在更新,看来老机器还是很多的。

网友G:
步进电机驱动用? 原来看到有用ABE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步进电机驱动用? 原来看到有用ABEL的。

做个局部总线解码很好用,替代74系列比较灵活。
我用vc编的,算是硬件汇编层,生成熔丝表和jed文件

网友H:
这个贴里面也有相关内容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8&highlight=gal

网友I:
老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贴里面也有相关内容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0558&highlight=gal ...

最开始看的中文资料也是这个,相当古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器件了~~

这个器件上电后是温热的,功耗太酸爽

网友:
以前用过这类芯片,收藏了,多谢分享

网友J(2021-02-27):
引用 楼主:
自己玩就可以用汇编,直接查熔丝编号生成fusemap就行,我用的是自制的烧录器,所以文件格式都随意,熔丝 ...

厉害,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厉害,有相关资料吗?

熔丝编号在数据手册的原理图上标着。我有一篇总结GAL烧录方式的。这个手工烧录也不难,外接74165芯片做指示,几个按键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厉害,有相关资料吗?

熔丝对应开关,很容易人肉汇编的,看手册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K:
熔丝编号在数据手册的原理图上标着。我有一篇总结GAL烧录方式的。这个手工烧录也不难,外接74165芯片做指 ...

我这是陈年老帖被挖,都已经拿来做烧录器了

网友L(2021-06-10):
引用 楼主:
我这是陈年老帖被挖,都已经拿来做烧录器了

楼主知道ATF22V10CQZ 用什么编程器能读出其中的熔丝图或得到逻辑关系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知道ATF22V10CQZ 用什么编程器能读出其中的熔丝图或得到逻辑关系图么? ...

这个涉及 GAL 器件的破解读取。

如果器件烧录时候没有上锁,那常规的编程器都可以读出熔丝图,但基本上产品都会上锁。

对于上锁的产品,破解难度也不大:
10 个 OLMC 如果位于普通 IO 模式,可以很容易跑逻辑就出来(输入引脚依次施加0/1,最多 2^22 种);
如果存在 REG 模式的 OLMC,会增加不少跑逻辑复杂度,找人破解费用也并不高。

不过考虑到 GAL 的特性,一般用作总线译码,不会做太复杂的 REG 反馈,基本都能跑码成功。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涉及 GAL 器件的破解读取。

如果器件烧录时候没有上锁,那常规的编程器都可以读出熔丝图,但基本上 ...

谢谢,手头有个BATUPO II 的编程器,芯片型号里有GAL22V10C ,但是没有ATF的,不知道选用GAL22V10C能不能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手头有个BATUPO II 的编程器,芯片型号里有GAL22V10C ,但是没有ATF的,不知道选用GAL22V10C能不能 ...

ATF 是兼容 GAL 型号的,时序都一样。

目前已知 PAL 开头的读写时序不同,这里应该没问题。

网友:
好的,多谢!回头试一下

网友M:
我有个并口北京润飞编程器,有的GAL芯片能解密.就是软件要在win98下运行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我有个并口北京润飞编程器,有的GAL芯片能解密.就是软件要在win98下运行才行。 ...

能烧录ATF750这个CPLD吗?跟22V10一样的引脚,但是内部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烧录ATF750这个CPLD吗?跟22V10一样的引脚,但是内部不同。

我多年不用了,明天帮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