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蓝牙BLE模式能传音频不?

楼主(2018-04-08):
如题!请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
BT4.0最小传输间隔大概是7.5ms,不太记得了,每次最多能传20个字节
直接传语音是传不了的,必须要做编码,你是自己玩还是做项目,做项目可以合作

如果你所说的蓝牙4.0是指BLE单模的话,物理信道上没有SCO数据传输的保留时隙,没法直接传输语音信号,需要编码,但是这个传输速度很慢。

楼主:
以上结果百度的

网友A:
有专门的音频蓝牙,也是低功耗的

网友:
BLE没有音频应用,自己玩玩可以的。

网友:
不要求实时就能传啊,实时的速度不够

网友:
如果把音频压缩到2400bit/s,BLE没什么压力啊

网友:
TI有做个单向的语音传输的方案,是个蓝牙语音遥控器的方案,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

网友B:
我在做,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的 速度还可以!

网友:
BLE传音频不见得功耗就很低呀.

网友(2018-05-30):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音频蓝牙,也是低功耗的

能否推荐下!!

网友C:
BLE传音频要有编码。比如常用的,msbc,sbc,adpcm等等吧。按照16K /16bit的采样方式,4:1的压缩比就可以传了。
现在的蓝牙语音遥控器基本都是类似方案。
另外,并不是只是20Byte。如果要修改包大小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修改MTU size,另外就是BLE4.2的data length extension也行。

网友(2021-04-16):
引用 网友C:
BLE传音频要有编码。比如常用的,msbc,sbc,adpcm等等吧。按照16K /16bit的采样方式,4:1的压缩比就可以传 ...

能介绍几种带语音压缩的ble芯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做,完全可以

大神给点思路可以吗?

网友:
可以看下最新的BLE5.2的LE Audio

在此之前,可以自己来压缩传输,用opus这类压缩,勉强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