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在兴森快捷做pcb比普通的板厂贵多少

楼主(2018-04-08):
问题1,兴森快捷是不是最低只做4层板?

问题2,jlc那种精度10cm×10cm的4层板,在兴森的打样一般多少钱?

小弟画的板子都比较简单,没做过高端的pcb,求各位前辈解答一下

网友:
1,只要你肯出钱,它可以把单层板当40层板来做,让你做一把土豪的感觉

网友:
2,价格我还真不知道,虽然做了五年layout了,但是只管杀不管埋~~~

网友:
做过,批量,其他地方(昆山)60RMB  兴森85RMB

网友:
那种精度的兴森快捷没兴趣接的,别自讨没趣了

网友:
据说普通板工程费2k起步

网友:
不光是钱的问题,流程挺麻烦的,前几年做过一次板是这样,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变化。
类似JLC这种厂家,直接在网上下单付款,等待收货。只有没有特殊情况,都不用过多参与。
之前在兴森都是通过邮件联系对方业务员,有什么不明确的地方,都会回复邮件确认。来回几次邮件几天就过去了。

网友:
兴森快捷合作少的话,货期很长的,30天左右,如果不急的板子,可以给他们做

网友:
工程费很贵的,公司就在那里做的,散户玩不起

网友:
我有个70*30mm的小板子,两层板,8mil的线句,0.3的孔,这种他们也做的,楼上不用乱讲

网友:
还有其他的样板厂可考虑下,操作上和 JLC差不多。  有些包邮,有些可以多两种颜色

就不说具体名字了,可以自己搜下。

网友:
没有那么夸张,我们做的大概这个价位,4层阻抗板在1400左右起步,工艺比jlc高一些。

网友:
不做阻抗的四层板,好像是800起。密度比较低,也不需要阻抗控制的板子没必要去那里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兴森85RMB?

你开玩笑?

他说的是批量的单品价格

网友:
850一平米 四层板 普通工艺 兴森以前做过

网友:
比金百泽便宜

网友:
做过好几次,四层精密,打样一般三千起步,经常到六千多。打二十块样。很贵!不过质量很好,不是其它厂能比的。

网友:
打样贵,批量的话价格差不了多少,质量杠杠的。

网友:
现在的客户有个特点,一问报价,首先把尺寸报来问多少钱。。。

楼主:
多谢楼上前辈们解答,看来兴森快捷打样比jlc贵20倍以上。。。

网友:
兴森快捷与jlc商业定位不同.

网友:
高性能PCB,且要求质量可靠,就找兴森快捷,价格当然贵。
他们的工程审核严格,会将layout设计中的错误、风险检查出来,并提出建议给客户确认。这也是优点。
他们默认的沉金厚度好像是3u。别的好多厂默认是1u,做3u要加钱。肉眼就可以识别1u和3u的差别。
他们6层板的交期以前7天,现在为20天了。
四层板的工程费大概1500,六层板大概是1800.

网友:
>多谢楼上前辈们解答,看来兴森快捷打样比jlc贵20倍以上。。。
Are you 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