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2576在大电流(>1.5A)输出时EN端控制失效的问题

楼主(2018-04-09):
最近用XL2576替换LM2576电源芯片,出现在大电流输出下关不断的情况,电流大约大于1.5A后通过EN端控制关闭输出无效,而LM2576一切正常。使用XL2576而且使用到EN控制的要注意了。

网友:
打电话问了他们技术了吗?一批货多少有这个情况?

网友:
关不断的时候EN脚电平测了吗?

楼主:
测试过,电平时是高电平。但输出还是正常的电压。

楼主:
测试过EN脚的电压,是高电平,单输出还是正常的电压

网友:
1、芯片出现了闩锁
2、芯片过热,EN内部逻辑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