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18A的BSL下载不了,求一个能用的BSL下载软件和烧写器

楼主(2018-04-09):
手上的BSL软件和烧写器烧MSP430F1XX,MSP430F4XX包括MSP430F4538A都没有问题,
唯独MSP430F5418A的BSL烧写不了,很头疼,有遇到过这样情况的么?
烧写器是Elprotronic的flashpro430,这应该是430比较好的烧写器了,

现在MSP430F5418A上的情况就是BSL通讯握手正常,但是不能擦除和烧录程序,除了BSL不能烧写外,JTAG烧写DEBUG都正常,很奇怪的问题。
和MSP430F4538A比,发现BSL版本比MSP430F4538A的高,这是因为版本高的原因么?怎么能解决?
不光这个flashpro430烧写器试过这样,手上的什么CH340,PL2303,FT232RL的烧写器都试过,其他型号的430都OK,唯独MSP430F5418A不行。
不止试了一片MSP430F5418A。

网友A:
用MSP-PRGS430烧写过5418A,没发现你这个问题。。可以升级下编程器的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SP-PRGS430烧写过5418A,没发现你这个问题。。可以升级下编程器的固件试试

官方刚才回复了,这是Rev F和H版本的SYS10的BUG,

这两个版本对BSL的TEST/SBWTCK间隔要求要低于15us,

我手上的片子是Rev F?你手上用的是什么版本的5418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刚才回复了,这是Rev F和H版本的SYS10的BUG,

我的版本具体忘记了,你看看芯片上的字,第三行就是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版本具体忘记了,你看看芯片上的字,第三行就是版本号

我的是Rev F的,正好有这个SYS10 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Rev F的,正好有这个SYS10 BUG

嗯,赶紧换个H版的吧,bug少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赶紧换个H版的吧,bug少了许多

H版的也有这个问题啊,勘误表上看,H版和F版的BUG是一样的。。
搞不定TI为啥搞这么多版本,现在还有L版和N版,这些勘误表上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H版的也有这个问题啊,勘误表上看,H版和F版的BUG是一样的。。
搞不定TI为啥搞这么多版本,现 ...

有可能是修复了此bug,另一个bug又被搞出来了,所以就出现了低版本没有的bug到高版本又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修复了此bug,另一个bug又被搞出来了,所以就出现了低版本没有的bug到高版本又出现了

朋友,你手上有没有除了F版本的其他版本的片子?有的话方便出我两片我测试下?

按TI 的FAE的方法,我买了官方的MSP-BSL Rocket,用的官方的bsl-scripter 3.3.0

还是一样的问题,

Rev F 能识别BSL版本,能擦除,能读取,就是写入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手上有没有除了F版本的其他版本的片子?有的话方便出我两片我测试下?

按TI 的FAE的方法,我买 ...

暂时没有哦。
你可以到TI官网申请样品,或者找利尔达的销售要,都会给的

网友:
- -430有些芯片的版本差异还是有点坑

网友B(2018-06-07):
我手上的Rev F的MCU  BSL也是无法读取程序,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手上有没有除了F版本的其他版本的片子?有的话方便出我两片我测试下?

按TI 的FAE的方法,我买 ...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 我解决了好几天,目前还不解决掉,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的Rev F的MCU  BSL也是无法读取程序,还没解决

读取需要密码的,你的密码正确么?
用的什么烧写软件?什么BSL烧写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读取需要密码的,你的密码正确么?
用的什么烧写软件?什么BSL烧写器?

你好,我是用的利尔达的烧写器,密码都正确

我不仅不能读取程序,写入程序也不行

我看你帖子中的描述,程序也是无法写入的,最后 你怎么解决的?

你是因为 密码错误,导致写入不成功的吗?

非常感谢!

网友:
是不是必须使用官方的MSP-BSL Rocket?如果是,这个从哪购买? 我看了都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用的利尔达的烧写器,密码都正确

我不仅不能读取程序,写入程序也不行

利尔达的烧写器和烧写软件不支持MSP430F5418A的,带A后缀的和不带A后缀的不同,不能通用。

你可以试试Olimex 的430-BSL Rocket,就是外形像个小火箭的这个烧写器

烧写软件用官方的BSLDEMO或BSL-script,新出的片子都支持,但是要自己写脚本。
详细的看这个http://www.ti.com/tool/mspbsl

这个是开源的,可以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用的利尔达的烧写器,密码都正确

我不仅不能读取程序,写入程序也不行

还有就是,乱试各种烧写器和烧写软件会让MSP430F5418A彻底损坏,
我之前的就是之前各种烧写器,烧写软件测试的两片都坏了,原因未知。

你用MSP-BSL Rocket时记得换个新片子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乱试各种烧写器和烧写软件会让MSP430F5418A彻底损坏,
我之前的就是之前各种烧写器,烧写软件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请问你现在就是用的MSP-BSL Rocket吗? 你是从Olimex官网购买的吗?

除了MSP-BSL Rocket以外,其它的烧写器如Elprotronic的 BSL支持msp430f5418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请问你现在就是用的MSP-BSL Rocket吗? 你是从Olimex官网购买的吗?

MSP-BSL Rocket我是淘宝买的一个别人根据官方开源的资料DIY的,连接我就不提供了,免得广告,你自己搜,就一家。
Elprotronic的 BSL支持msp430f5418a,但是很贵,我这个是好几年前买的,好像是近四千块钱。
之前用Elprotronic的 BSL不行是因为那时测试的两个片子已经损坏,原因未知,换了新片子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的烧写器和烧写软件都不支持,建议也别乱试了,很容易搞坏片子,还找不到原因。。

我当时就是因为两片都出现一样的问题,所以我才怀疑版本的问题,
谁能想到,两片都坏了,但是也不是那种彻底的坏,只是BSL写功能不能用,其他都正常,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MSP-BSL Rocket我是淘宝买的一个别人根据官方开源的资料DIY的,连接我就不提供了,免得广告,你自己搜, ...

好的

非常感谢

楼主:
MSP-BSL Rocket这个可以自己做,BOM成本不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MSP-BSL Rocket这个可以自己做,BOM成本不高的。

就是要画板子,调程序啊,

后续有时间可以做一个

淘宝搜索了MSP-BSL-ROCKET,卖家应该是天津的

我买一个回来试试

非常感谢你! 后续可以交流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画板子,调程序啊,

后续有时间可以做一个

画个板子就行,固件官方有现成的,直接升级就行,
有交流来论坛,你看下版规,这里不允许有QQ的,赶紧去掉你的QQ。。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个板子就行,固件官方有现成的,直接升级就行,
有交流来论坛,你看下版规,这里不允许有QQ的,赶紧去 ...

吓得我赶紧把QQ号码删除了

话说 你画了板子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个板子就行,固件官方有现成的,直接升级就行,
有交流来论坛,你看下版规,这里不允许有QQ的,赶紧去 ...

淘宝那家没货了,郁闷啊,要两周时间
兄弟,你的能借我用几天吗?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那家没货了,郁闷啊,要两周时间
兄弟,你的能借我用几天吗?

我就他家买的那个,生产在用。